[存储] 瞎折腾一下优盘、内存条、机箱风扇、存储卡

楼主(2019-03-17):
这个帖子算是个合集吧,近些天自己在瞎折腾的一些成果,
本来是想单独发的。但看了每个东西要写的篇幅,完全不一样长,
分开发的话浪费论坛的资源所以
干脆合在一个帖子里发出来~~
帖子比较长,我做了分页处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6783
邻居的这个MP3又双叒叕进水了,之前还帮她修过一次,这次严重了,烘干换了电池也没办法使用
反正是便宜货,音质还不如手机的那种,修也没价值修了。她准备扔掉,但我提议做个优盘再扔
好歹上面有颗8G的F呢,不能浪费了

拆下F

这个有意思了,看样子还可以把固件存在其他类型的F上
存储卡再提供ROM支持

我就剩下这只安国6989了,没有其他主控,
查了一下F的型号,它是兼容的

我没有清空器,之前拿它当清空器焊过一个F,实质上它还是新的
没用过的

焊接

检查一下,有个地方没焊好

搞定

外观,烂大街的金士顿DT101 G2款

速度优先+低格,量产的速度贼慢了

这个F还不错哈,坏块很少

这速度不给力啊,感觉还是配不上这块F

拷点文件试一下。她说是准备给插卡小音箱用的,平时就存点歌啥的
估计这性能也够她用。

放一起合个影。
两个数码之家壳子的是DIY的,一个16G一个128G
剩下两个都是买的,一个128G一个32G,就这次做的这个容量最小

翻页

网友:
搞这么U盘呀!

网友A:
翻页设置是如何弄的?好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页设置是如何弄的?好厉害!

分页的功能是论坛模板里自带的功能,在这里插入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比较好,这样可以照顾到网速稍微差些的坛友,
图不至于一下加载不出来,失去看帖的兴趣

网友:
就为了那个 IQ博士的软件,就值这10M

网友B:
U盘真多,经过做了几个EMMC,学习到了必须用铝合金外壳增强散热才是王道,其他都是浮云啊。。

网友C:
之前特别喜欢U盘,入了俩SLC的,,,

网友D:
这么多u盘啊 图片上的全要了

网友:
存量很多啊,128g的喜欢

网友:
咱也凑个热闹,毕竟原来是从软维修 量产 u盘那里 来的论坛,楼主的盘不少呢,打劫打劫!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真多,经过做了几个EMMC,学习到了必须用铝合金外壳增强散热才是王道,其他都是浮云啊。。 ...

我那堆优盘里面,灰色数码之家定制外壳的就是EMMC的,主控发热量挺大的,之前的壳不好,经常烤大文件的时候卡死、掉盘。换了这个壳+导热垫,优盘的速度不但快了,稳定性也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特别喜欢U盘,入了俩SLC的,,,

SLC颗粒的我就一个8G的,以前论坛 大树那买的,当时买还挺贵。后来容量更大的MLC的流行起来,8G的又嫌小了,做了一个PE的启动,量产CD-ROM进去,专门拿来装系统,这么用了差不多8年了,不愧是SLC的颗粒,质量和速度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u盘啊 图片上的全要了

这些就不送了,特别那两个数码之家的定制初代优盘铝壳的,都绝版了,那个16G的之前有人出1万M我都还不卖呢。

我还有个120G的坏固态,上面有16颗镁光MLC颗粒,需要的话我可以送给你,你弄些主控板折腾一下,估计比我做的这个性能更好一些~

网友:
技术不错,看这么近的管脚就眼花缭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堆优盘里面,灰色数码之家定制外壳的就是EMMC的,主控发热量挺大的,之前的壳不好,经常烤大文件的时 ...

自己折腾的其中之一也是这样的,所以也考虑要不要搞个外壳改一下。

网友:
东芝尊闪内U盘留好把,那个主控不错,好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就不送了,特别那两个数码之家的定制初代优盘铝壳的,都绝版了,那个16G的之前有人出1万M我都还不卖 ...

哈哈 兄弟客气了,开个玩笑哈,暂时无需要,手底下还有几个u盘完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