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针式打印机发票格式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9-03-17):
打印机格式怎么设计啊?打发票总对不上的

网友:
发票打印系统里可以调整并试打,可以把A4纸裁成一半,于发票大小一样,多调节试打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e克塞表格,隐藏网格线打印,到白纸,票对上去透光看格式,
现在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税控直接打,首张注意调节进纸左右就行,不要动设置改左右上下,调机器。

网友:
这机子以前还能打印快递单,现在快递单都用热敏了,只剩下打发票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