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人入手了。。大有的电锤5401。。。有个疑问。。

楼主(2019-03-17):
为什么装上钻头可以前后活动。。而且空间2cm这么大啊

请问下正常吗。。。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wMDQ2NDg4OA==.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一般是几毫米吧,是不是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几毫米吧,是不是没装好

上传了视频。。。帮忙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了视频。。。帮忙看下。。

这样的活动量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活动量是正常的。

2cm左右活动量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2cm左右活动量是正常的吗。。

就是说 前后左右都能移动 是吧。。。左右小点。前后大点。

网友:
正常的,电锤钻头在里面本来就能活动

网友:
楼主可能没用过电锤吧,这是正常的

网友:
看了视频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反正我摸过的电锤都这样

网友:
电锤不能活动的话就不锤了,就变电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cm左右活动量是正常的吗。。

前后活动量是正常的 ,左右有2mm差不多的活动量。

网友:
钻头就得这样才能前后冲击打孔的

网友:
正常,能用就行,其他别纠结了,咱买的时候价格还高呢

楼主:
ok 谢谢各位 大佬了。了解了

网友:
那怕再垃圾的电锤也不可能有2cm的旷量!就算磨损的旧电锤也就2~3mm,自己去量钻头坑槽有多长

网友C:
劲头怎么样,打10-12的孔,能行吗?

网友D:
我有几个电锤,看了一下,装上钻头,前后旷量在0.5-1厘米之间。又量了一下电锤钻头柄上槽底的长度是1.5厘米,还要刨去锁定钢球直径,旷量应该不会达到2厘米,看视频似乎也只有1厘米左右,楼主你应该拿个尺子量一下,不要瞎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电锤,看了一下,装上钻头,前后旷量在0.5-1厘米之间。又量了一下电锤钻头柄上槽底的长度是1.5厘米 ...

确实 是1cm不到点。我估计错了。坑的长度20mm 槽27m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劲头怎么样,打10-12的孔,能行吗?

我打过8的碰撞螺栓也就是12的钻头 混凝土就是慢点 干活没问题 劲头可以的红砖墙更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