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山寨U盘

楼主(2019-03-17):
山寨金士顿U盘,黑片,居然显示英特尔,还是mlc

网友A:
一共就几家颗粒厂 不是英特尔就是三星 闪迪 镁光 ... 颗粒类型就slc mlc tlc qlc

网友:
有什么奇怪得,黑片降级片黑胶片都有可能,只是MLC,是用了多久得MLC就不知道了,很多都是拆机片,寿命都不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就几家颗粒厂 不是英特尔就是三星 闪迪 镁光 ... 颗粒类型就slc mlc tlc qlc ...

很少见到英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