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开关一个

楼主(2019-03-17):
周日闲来无事,拆客厅开关,不是因为发帖才拆的呀!是之前修过一次这次想让大家看看如何操作会更好  双控开关  黑了  都有一沟槽了再不修就会断了  铜板  电池拆下来的     完美收工,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点功率也能打火?

网友:
我插头后面几个开关电源,加一起一百多w,插插头火花不小

网友:
功率不够,接触电阻太大,发热打火,自己家用的最好还是换掉靠谱

网友:
这灯功率应不大,开关触点还黑了点

网友:
双开双控这也能烧?灯得多大功率

网友B:
我一般是把那个弹簧拉伸一下。让他更大力的压着那个片。

网友:
打火打的,不一定是功率大

网友C:
后面带开关电源的话,电容充电是造成打火的主要原因,看来想要用的住,最好来个大安数的交流接触器才耐用。

网友D:
中间这地方怎么能断?很奇怪。两头触点打火正常,中间这里和火线是一直接触的,也会打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这地方怎么能断?很奇怪。两头触点打火正常,中间这里和火线是一直接触的,也会打火吗? ...

一开始的问题就出现在中间这个接触上的问题。我折开打磨平整后装上了。后来就现在这样子了。补上一块铜板看看行不行吧。不行就换掉吧。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带开关电源的话,电容充电是造成打火的主要原因,看来想要用的住,最好来个大安数的交流接触器才耐用。 ...

也想过加装遥控开关就省了。可是怕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功率也能打火?

我也奇怪了,家里其它都没问题。十多个了。这个我换过一次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把那个弹簧拉伸一下。让他更大力的压着那个片。

我下次试试

网友E(2020-01-03):
老哥,你什么QQ?想你指导一下更换投影仪DMD芯片操作。感谢。

楼主(2020-06-04):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什么QQ?想你指导一下更换投影仪DMD芯片操作。感谢。

64409829不好意思呀!才看到!

网友(2023-01-12):
引用 楼主:
我也奇怪了,家里其它都没问题。十多个了。这个我换过一次了。还是不行
...

这个我知道LED灯驱动有大容量电解电容而且缺ntc电阻限制开机电流,你这是双控当单控用我有几个全新的老产品比这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