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个优盘,外壳坏掉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9-03-17):
雷克沙的USB3.0 32G优盘,全塑料壳,USB头也是塑料的。
插电脑上就接触不良,有时候能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确认是塑料USB头的原因。
我把U盘拆了,这个怎么处理?有合适的外壳换上?貌似成本也不低。
重新做U盘,手里又没工具。愁人。

网友:
自己做个外壳就好了

网友:
热熔胶封闭,整形,外包热缩套

网友A:
焊个公版usb头,装通用外壳,老站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公版usb头,装通用外壳,老站有教程的

这个没法焊接USB公头

网友:
飞线找个3.0的头接上用热缩管封住!

网友:
终于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了,我也是之前买的这个,现在还裸着吃灰来,

网友B:
用适当厚度的塑料片,加工成跟头部一样形状,粘贴在u头反面,就跟钉个鞋跟差不多意思,运气好的话,3.0也能勉强用看标题以为是普通的u盘,我的几个都是没壳的,直接电工胶布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适当厚度的塑料片,加工成跟头部一样形状,粘贴在u头反面,就跟钉个鞋跟差不多意思,运气好的话,3.0也能 ...

本来就是个雷克沙的U盘,关键是USB头是塑料的,用久了接触不良了。只好拆了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0785
自己搜搜看

呃,这做法,跟人觉得水平不够啊!回头试试吧

网友:
这样的U盘我也有一个,我是买了那个威刚的32G装进去了,里面的装到金士顿E9 2.0外壳里去了,里面的8G拿掉它

网友C:
闪存Code:NW544 闪存型号:MT29F256G08CEEABH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Code:NW544 闪存型号:MT29F256G08CEEABH6

我的意思是没风枪,没法拆

网友:
除非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花心思加壳加USB头没什么意义,实在不行就找人换成IS03主控的U盘算了!

网友:
用胶带绑上用呀

网友:
居然找到一个和我一样样的,我的DT101/G2也无外壳,也在求教坛友解决问题,

网友:
给金手指上一层锡

网友:
flash型号:29F256G08CEEABH6

网友:
焊接一个公头,装上通用壳子或者dt100g3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