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三菱plc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9-03-17):
三菱PLC执行内部程序正常,就是无法连接电脑下载新程序,不知道是不是sp491坏了,有没有懂的指点指点

网友A:
这种东西资料太少了,你要考虑线头,波特率开关等等

网友B:
有的公司有自己专门的下载程序,别人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公司有自己专门的下载程序,别人的不行

用的是官方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资料太少了,你要考虑线头,波特率开关等等

能试的都试了,就是不行,现在考虑买个491换上试试

网友:
三菱写程序是走422的。

网友:
我印象中,还有一个eeprom的,改程序要把那个灰色的开关拨动的

网友:
把那个灰色拨码开关推上,再试试下载程序

网友:
芯片起霉了?

网友C:
三菱写程序是走232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PLC的CPU引脚像是进水过后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菱写程序是走232的

RS232是假三菱。三菱FX走RS422。

网友(2019-08-27):
前辈,读出来了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