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电饭锅加热芯DIY小型加热台。

楼主(2019-03-17):
这几天回老家。然后昨天朋友拿了一个收音机模块过来,它的芯片烧了,叫我帮忙换上,然后在老家我只有一个936的拆焊台。拆这颗芯片根本拆不下来。最后只能电饭锅加热大法了。过程虽然曲折了一点,但成功的把芯片给换上去了。
拆完之后发现老家每个拆焊台也是不方便的,平时led经常会损坏。
就萌生的DIY的想法,刚好老房子那里还有一个坏的电饭锅。去老房子那边翻箱倒柜把找出来。
电饭锅是苏泊尔的,拆出来之后测了一下加热线圈还是好的没断路,就找了个壳,还找了个开关,剩下拆出来线材都留着。
然后外壳画出各个孔位的大概位置。上角磨机切,孔开好之后就接线了。开关是双联的我一边接220V的风扇用来散热,一边接加热台,当加热台关闭的时候,风扇就开始吹风辅助散热。
上电试了一下。大概30几秒就可以融化我的环保锡,这速度还是够快的,加热线圈是500瓦的,就是不平整,这不太好。

网友:
加个二极管,成简易调温的了

网友A:
加上晶闸管调压器就能人工智能控制温度了

网友B:
你这样不安全  都是导电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不安全  都是导电的东西

还是挺安全的,毕竟都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晶闸管调压器就能人工智能控制温度了

明天把我温度计弄出来,弄成控温的。

网友C:
加热盘的接线柱和外壳看着好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盘的接线柱和外壳看着好担心

加热盘的接线柱,后来用那个温胶带包上了。另外外壳的话有可靠接地的。

网友D:
图739那几个接线柱,看着还真是不安全,可能拍摄角度问题,感觉都连一起了一样

网友E:
发热板220V的引脚,最好还是价格电工胶布或者高温胶带,这样裸露看起来太危险
安全第一

网友F:
不平是硬伤  我以前想过但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板220V的引脚,最好还是价格电工胶布或者高温胶带,这样裸露看起来太危险
安全第一
...

有包高温胶,而且可靠接地了,有220v5a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739那几个接线柱,看着还真是不安全,可能拍摄角度问题,感觉都连一起了一样 ...

有隔断的,而且有胶套,另外其它发热管接线端有包高温胶带,可靠接地了,红色线管有高温保险,220v处有220v5a溶断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平是硬伤  我以前想过但没做

将就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板220V的引脚,最好还是价格电工胶布或者高温胶带,这样裸露看起来太危险
安全第一
...

肯定安全第一,

网友(2019-08-08):
唯一缺点就是不平。

网友:
看着好怕怕,漏电。。。。。

网友:
和我做的差不多。我用的可控硅调压,变成调温拆焊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平是硬伤  我以前想过但没做

拿角磨机打磨,再用大板锉平整一下,就可以,另加一个数显温控器,用着还可以,上下控温±20度。

网友:
用黄泥做个模子,把这发热盘倒放在上面,通电让铝发热盘熔化,冷却后就是平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