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华立智能电表DDZY285,高手看下好不好改功率计

楼主(2019-03-17):
表的外部及循环显示内容

HOLLEY DDZY285

表封

开前盖及时间显示

主继电器

内部

电池特写

主控特写

电池继续

内部细节

电流互感器

拆机完毕,请大家欣赏评论

网友:
估计他们首先会说无背光……

网友A:
只要进入系统的密码,能对上就能开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进入系统的密码,能对上就能开启。设置

谢了,有空试试

楼主:
老站很多改造帖子,可以去找找

网友B:
有密码,应该可以改功率计。我改过一个其它牌子的这种表,只是我的多一个通信模块。

网友C:
帮人装过这表,拿货80左右吧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密码,应该可以改功率计。我改过一个其它牌子的这种表,只是我的多一个通信模块。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人装过这表,拿货80左右吧忘记了

我买的30元,应该是赚到了

楼主:
不知道你们看图正常吗

楼主:
这块表的密码谁知道啊,哪位大神能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2019-10-24):
这个版本的还可以清零和改显示数据,只要按下编程键即可

网友D(2020-03-19):
我也淘了几块这种智能电表,改功率计一直没有成功,此表没有编程按钮,用大家提供的各种密码都提示错误,望哪位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淘了几块这种智能电表,改功率计一直没有成功,此表没有编程按钮,用大家提供的各种密码都提示错误,望 ...

求助大神,我err04了,想自己换个电池,结果拆开不亮了……
电路还是通的,我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2020-08-16):
引用 网友D:
我也淘了几块这种智能电表,改功率计一直没有成功,此表没有编程按钮,用大家提供的各种密码都提示错误,望 ...

这种需要经过身份认证和加密才能改的

网友(2024-01-16):
此表有人改成功了吗?

网友:
这表带物理编程键,还是可以清零的

网友:
如果是国网拆机的表基本不用考虑找操作员密码;都是改过的;如果是出厂的新表可以问厂家要出厂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