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索尼安卓头数据线

楼主(2019-03-17):
问题出的很奇怪,从来没遇到过。索尼数据线,感觉手感挺好的,就是坏了,碰一下,时不时才能充电,索尼标
磁铁牢牢吸住质量感觉挺好的,感觉是插头处线总折折了,就拆前边头
…万用表测通断,发现不是电线折断的原因,这张图可以看到是因为铜触片氧化了,接触不上了,这情况第一次碰到……

网友A:
好线,可以做别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线,可以做别的用。

刮了刮铜片,插头又可以充电了

网友:
充电经常不连续的话,一般是接头弯曲部分,里面的线芯铜丝断裂,可以试试两头去掉几厘米,把接头重新焊接,最后弄填充胶,等干了后应该能继续用。要求外形好的话,买一根新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