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一个廉价床头小夜灯,放心使用镍氢电池

楼主(2019-03-17):
挂在床头的一个拍拍灯,买回来按压开关手感非常的差,打开才发现,三个弹簧,需要大力压才能开关,这样的的东西根本不能用,外观是我喜欢的样子,简单改进了一下,弹簧全部去掉不用,加了两粒橡胶,手感好了很多。

外观

内部

三个弹簧去掉,加了两粒橡胶

原来使用的是草帽LED,光色偏蓝,色温冷,改用暖白LED,增加了背景纸反光。

和原装的比较,蓝色那个是原装的。

使用了一段时间,还是不满意,一个是电池电压变化,亮度变化较大,还有就是忘记关或者不好判断电池是否过放,毁了我两个爱乐普电池,亏死了。
还要改,设定了改进目标,恒流驱动,电压低自动关闭,先画图

再画板

简单的东西,热转印玩玩就行了

印好了才发现图没有翻转,哎!再来,廉价硒鼓底灰很严重,不管了,到时候修修图凑合好了

确实不咋样

修版以后锯好

开始腐蚀

好了

两块拼版的,锯开

焊接,焊工很差,大家多包涵

看看实际大小,和2032电池比较,还是很小的。

请出万能的3M双面胶

粘贴到位

连接开关和电池盒

为了开关手感更好,去掉了两粒橡胶,在开关的正对面装上一个亚克力柱子

安装固定在这里

同时把原来安装弹簧的三个柱子拆解不要了,给开关的按键柱子增加了一点高度
这样开关手感非常好了

最后完工,庆祝一下!

改进了开关手感,LED光色,发光均匀性,亮度恒定,电池低压保护,现在这个灯挂在床头非常好用。

网友A:
感觉就像路边捡了颗螺丝,然后拼出一台主机的图吧垃圾佬

网友:
做的挺好的~

网友:
用料奢侈呀,过分了

网友B:
太复杂了,直接改手机锂电池,自带保护板,能用就好

网友:
遇见了真牛逼的,人,就是你,楼主。。。。

网友:
就像路边捡了颗螺丝,然后拼出一台主机的垃圾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直接改手机锂电池,自带保护板,能用就好

就是喜欢复杂的,简单多没意思呀。说回正题,家里很多爱乐普电池,不用可惜,还有就是锂电和爱乐普比,在这种不经常充电,小电流应用的场合,没有优势,因为锂电放在那里不用,损耗也很大的,爱乐普可以做到满电存储15年,容量减少很少,锂电别说15年,5年就只有一半的电量了。再有恒流怎么办?既然加了恒流,顺便把低压保护加上也没什么,零件都是废板子上拆的,大把,不用也是浪费。

网友:
再来个手机wifi控制

网友:
这不是改造,实际是制造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漂亮,都可以去打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喜欢复杂的,简单多没意思呀。说回正题,家里很多爱乐普电池,不用可惜,还有就是锂电和爱乐普比,在 ...

是的,就是享受动手的乐趣。楼主有钱淫,买那么多爱乐普

网友C:
这个灯基础不好,天猫上搜索触摸感应拍拍小夜灯,带遥控的才30+,质量比你这个好。
不过楼主动手能力强!家里素材丰富!

网友D:
楼主制版好手艺!
直接买来的,兴趣不大。这种折腾出来的,既享受过程,又享受结果,其乐无穷。这也是DIY长久不衰的动力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像路边捡了颗螺丝,然后拼出一台主机的图吧垃圾佬

哈哈哈,正想说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制版好手艺!
直接买来的,兴趣不大。这种折腾出来的,既享受过程,又享受结果,其乐无穷。这也是DIY长 ...

谢谢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基础不好,天猫上搜索触摸感应拍拍小夜灯,带遥控的才30+,质量比你这个好。
不过楼主动手能力强!家 ...

不是抬杠啊,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就在床头,手一拍就行,遥控拿来干什么?,触摸感应要看感应的电路行不行,两个方面,一个是耗电,一个是可靠性,我讨厌那种时不时失控的,这个灯就在我头顶上,半夜失控干扰我睡眠就麻烦了。感应的,灯不亮的时候电路也在工作,这个感应电路如果功耗大,换电池频繁也是麻烦,毕竟这灯只是偶尔起夜用一下的,充电一次有可能使用三个月。所谓质量,很多方面,这个外壳制造粗糙,但是材质没有问题,鼻子凑上去闻,一点点味道都没有,价格低到不敢想象,才3.8元一个。有时候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是个人需求不同吧,比如电池我挺舍得买,家里都是爱乐普,三洋,三星。一次性碱性碳性电池基本绝迹,包括遥控器,石英钟等等都不用这类型的电池,因为这种电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漏液毁电器。

网友E:
改手机电池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手机电池比较简单

也就少个低电压保护,还是要加恒流部分。锂电在长期满电情况下容量容易大幅度下降,这个灯有时候充满电很长时间都极少使用,所以这里用爱乐普比较好,低自放的爱乐普电池,少循环的情况下,15年寿命不是吹的,锂电很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