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佬也讲风水 无奈了

楼主(2019-03-17):
今天老家装个电表,没人在家。

本来预留了线是在屋后中间的墙上。结果装表的说按风水一般不装中间的,装中间会被骂的。刚好老爸又是风水迷信大王,一拍即合。

于是电表装在了屋边,预留的电线不够长。 接了一段。。。

6平方的线在农村也够用了,电厂佬说线太小了不装进电表。搞了个旧闸刀在电表后面。 我家装电的时候已装了个闸刀在屋内。。。

真是郁闷。

按我的想法,不准备换新闸刀了。还是计划用接头把铜线延长,直接进电表。

网友A:
路过,楼主别抱怨了,人家没有让你三请五请就不错了,还有,电表盒能自己接线?别乱玩,水电气别乱动,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过,楼主别抱怨了,人家没有让你三请五请就不错了,还有,电表盒能自己接线?别乱玩,水电气别乱动,真的 ...

你说的估计是10+年前的事,现在服务是好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楼主别抱怨了,人家没有让你三请五请就不错了,还有,电表盒能自己接线?别乱玩,水电气别乱动,真的 ...

接线当然请他们啊。  换闸刀最好也是,带电操作危险。

不过电表自己接线也试过,楼下的电表没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当然请他们啊。  换闸刀最好也是,带电操作危险。

不过电表自己接线也试过,楼下的电表没锁好。 ...

没锁也别动,那行为可大可小,不信可以打听打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估计是10+年前的事,现在服务是好了不少。

现在普通服务是好了不少,如果你要新增个电表?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锁也别动,那行为可大可小,不信可以打听打听。

的确是。不过我这老房管理比较混乱,他们装的自动断电开关还经常烧毁。有个人的烧了没给换新的,也接电表上面去了。

网友C(2019-07-14):
尽量不要接头,过来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普通服务是好了不少,如果你要新增个电表?您试试?

不是抬杠,大工业用电申请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接头,过来人经验

长治久安呀

网友:
主要看电线杆在房子哪边了,离电线杆近好啊!装中间最科学,压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锁也别动,那行为可大可小,不信可以打听打听。

电表输出那漏保盖子本来就是能打开的,有什么不能的

网友:
装中间会被骂的。

网友:
现在的电表是联网的,开盖次数后台能查看哦,如果开盖太频繁

网友:
人家装个闸刀是有目的的,直接进电表没必要。。。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