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12864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19-03-17):
从厂子里废的控制器里拆的液晶屏,觉得做工还可以就留下来看看。没管脚定义,大神们有见过的么?

网友:
针脚排列是一样的,找一份12864手册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找个KS0107控制器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那张帖纸写着清华显示器刮开,看一下下面控制器型号。这些控制器肯定能找到规格书,根据脚位一对应就定义和编程方式都知道了。其余脚是电源和地。

网友:
找份源码,直接怼

网友:
T-SC-HT-LED01W 128 * 64 78 * 70.0 62 * 44.0 0.390 * 0.55 T6963C
应该是6963的驱动,这种硬封装芯片的一般用在工业控制环境复杂的地方

网友:
是自带汉字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