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国奇利500电锤220V尸体机改无刷

楼主(2019-03-17):
网上买的博世无刷电机老款的奇利电锤,转子坏了,配不到,死马当活马医吧!电池的安放位置让人头痛,搞了一下午也没成,机腹下不好固定,而且电源线又要改到那里,权衡利敝,还是放到手柄下吧,简单粗暴!胶还未干,明天上图!关于电机轴与原机转子轴的连接看图,将原转子轴切断,上车床加工5mm中心孔,直接套上电机轴

网友A:
轴怎么接的?这个主控能完美控制这个电机的正反转么。我用388的主控不能正反转只能一边。好像用牧田170的主控可以完美控制的。。

网友:
两位都是外科手术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怎么接的?这个主控能完美控制这个电机的正反转么。我用388的主控不能正反转只能一边。好像用牧田170的主 ...

直接把原机转子切断,上车床加工5mm的中心孔,把电机轴穿进去,再固定镙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怎么接的?这个主控能完美控制这个电机的正反转么。我用388的主控不能正反转只能一边。好像用牧田170的主 ...

我只接了一个方向,不能调正反转,我买的另一个主控可以,但有点大,放不下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从220变成18V

网友:
关键的电机固定和输出轴连接没拍

网友:
都是外科手术的高手

网友:
高手。这牌子国内叫 卡胜。

网友(2019-04-21):
引用 楼主:
我只接了一个方向,不能调正反转,我买的另一个主控可以,但有点大,放不下 ...

电锤不用反转啊,除了拧螺丝的,一般打孔的东西都不用反转的

网友(2019-05-22):
这是个大制作  不错

网友(2021-02-25):
天哪!真高手啊!

网友:
改的不错,有车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