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鳄鱼夹做开尔文四线测量线

楼主(2019-03-17):
你们分析下,这应该影响不大吧。只要夹的牢,接触点稳定。其实就是减少线的影响。

楼主:
就是焊在最头那里上下两个线,大号的夹子。
不行再糊些锡。

网友:
不行。原理不一样

网友:
楼主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开尔文四线测量线

楼主:
https://blog.csdn.net/qwe113225/article/details/83592790

  开尔文四线检测(Kelvin Four-terminal sensing)也被称之为四端子检测(4T检测, 4T sensing)、四线检测或4点探针法,它是一种电阻抗测量技术,使用单独的对载电流和电压检测电极,相比传统的两个终端( 2T)传感能够进行更精确的测量。开尔文四线检测被用于一些欧姆表和阻抗分析仪,并在精密应变计和电阻温度计的接线配置。也可用于测量薄膜的薄层电阻。四线检测的关键优点是分离的电流和电压的电极,消除了布线和接触电阻的阻抗。

        四线检测感应也被称为开尔文(Kelvin)检测,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 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在1861年发明的开尔文电桥测量低电阻。每两线连接,可以称得上是Kelvin连接

网友:
这个是假的开尔文
不过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可以玩玩的。

网友:
我也这样接,其实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
铜夹子好点吧

网友A:
开尔文夹子之间是不导通的,所以接4根线,这个鳄鱼夹做不了

网友:
有一种叫接触电阻,你这个夹子对付不了,要求不高凑乎用吧

网友:
不行的,要用开尔文夹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尔文夹子之间是不导通的,所以接4根线,这个鳄鱼夹做不了

这个只是把线阻影响消除了,但接触电阻和鳄鱼夹本身电阻消除不了。

网友:
开尔文测试夹子是同一个夹子不想通的,四根线独立

网友:
鳄鱼夹是全金属的,看上去是两路,实际还是一路。所以是假的开尔文。

网友:
比两线的好点,建议换成开尔文夹,12楼大神说的对

网友:
这个有一些效果,但还是不完全吧。
你这个夹上下齿都过电流的,相当于减少了一半接触电阻和导线电阻,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有一半齿的接触电阻上的压降会被测进去。
开尔文四线是其中俩齿过电流,俩齿测电压分开,这样齿的接触电阻对测压端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费这劲还不讨好,4个夹子多简单。

网友:
这样能减少线阻的影响,还不能降低接触电阻的影响,夹子的两片嘴之间也要高阻或绝缘才好。

网友(2019-05-11):
很多场合用4个夹子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