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想吃核桃,找不到核桃夹怎么办。

楼主(2019-03-17):
问题不存在的,混数码之家的都会随便拿出一大堆工具解决问题,比如这个:

网友:
这个当核桃钳子卖,价格还能好些

网友:
用板砖吧,方便

网友:
啥工具也不用,拿门一挤就行了。。但是被门挤过的核桃还能补脑吗

网友A:
用手拍多爽,还可以练铁砂掌

网友:
我帮你开就行了,肉给我,还你壳

网友:
有个巧办法,跟开椰子一样,再坚硬的果实都有薄弱点,否则自己发芽时也会有麻烦。

核桃的薄弱点就在核桃的屁股处,用个钢片或者起子别一下,核桃就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拍多爽,还可以练铁砂掌

我很赞同,吃了核桃还练了掌功

网友:
身为数码坛友的必备技能!

网友:
用台钳更好,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两个核桃放手里一用力不就行了吗

网友:
核桃钳有几把的路过。。

网友:
没工具,往地上摔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钳子夹

网友:
这个是大力钳。

网友:
我也用这个夹

网友:
我是用斜口钳可以比较完整地弄出仁。

网友:
这钳子厉害,以前吃夏威夷果,最后剩了几个没锯口,尼玛锤子都砸不动,一砸就飞,最后就是靠这神器

网友:
这工具厉害了

网友:
核桃夹子不用买,门轴缝关下门就完成夹核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