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麦博梵高M200音箱播放时有“轰隆隆”的杂音

楼主(2019-03-17):
用了10年左右的麦博梵高音箱,最近在放歌时,总是伴随着突然的轰隆隆的杂音。拆开一看,这个电路板上有一条褐色的浆液痕迹,电容爆浆吗?但仔细观察了一下,好像电容又没有破?莫非是从下部破裂了?请各位高手看看,应该怎么检测,怎么维修?谢谢!

网友:
垃圾电容全换,在看看。

网友A:
音频输入接触不良或者声音调节电位器接触不良也会。

网友:
褐色的是胶吧?
感觉还是该首先考虑电位器。

楼主:
电位器是换新  还 是  怎么清洗一下呢

网友B:
“突然的轰隆隆的杂音“------有可能低音喇叭纸盆编织铜线氧化、锈断了,还处在没彻底断掉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频输入接触不良或者声音调节电位器接触不良也会。

嗯,还有可能是功放管开焊,逐个检查吧

网友:
里面这样的工艺实在是差得一逼,突然出问题,还是往接触不良上考虑,电容不会这样的,不想复杂化,可以工作时,拿个电容在各处并并看看效果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的轰隆隆的杂音“------有可能低音喇叭纸盆编织铜线氧化、锈断了,还处在没彻底断掉的状态。 ...

低音还是很结实的,好像不是这个问题,那个杂音我自己感觉是电流引起的,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2030可能坏了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褐色的痕迹是固定元件的胶体。
这种软故障一定要仔细检查:将音量放在中等,仔细听是不是还有这种杂音,如果杂音消除,说明是大电流引起的杂音。仔细检查主板是否有元件开焊的情况,特别是集成电路的电源脚、限流大电阻要仔细检查;另外,直流变换器也要检查,如果直流变换器有开焊的情况也会出现这种杂音故障。逐步排除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2019-12-08):
引用 网友A:
音频输入接触不良或者声音调节电位器接触不良也会。

感谢!的确是声音调节电位器(B503)有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