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视机顶盒魔百盒M301H破解(原创)

楼主(2019-03-17):
本人父母家里安装的移动的网路,移动送了个IPTV,机顶盒是魔百盒M301H,,由于只能看移动自己的节目,父母年纪大基本不用。
经上网查询,发现该机顶盒配置不错,看节目移动属于不错的那种,由于想保存移动的IPTV,所以采用刷机破解基本上不予考虑,经上网查询,再结合自己的摸索,终于可以不刷机破解,成功安装电视家软件看电视直播。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方法:
1.打开机顶盒界面,进家庭专区有个工具,在里面下载工具软件里的网络优化,然后运行,运行完以后点击一键测速,下载然后运行,运行完后重新测速下面会有一个软件的名字(我的是一键加速),然后继续点击下载,下载好了后在重新进一键测速里再测速,测完后可以看到重新测速下面又是一个新的软件(我的出现的是当贝助手),安装当贝助手;
2.利用当贝助手的远程安装软件功能来安装自己的软件。设置电脑与机顶盒在同一个路由器的网段内,按照远程安装的提示访问机顶盒,我的是提示在电脑端访问http://192.168.15.103:4343(偶的路由器设置是192.168.15.1),在电脑端的浏览器访问http://192.168.15.103:4343,安装要求上传需要安装的APK程序(偶安装的是电视家);
3.上传完毕,在机顶盒一端安装刚才的程序,即可。
说明:1.偶的机顶盒没有破解前可以访问U盘,,可以看到U盘上的文件,但是由于系统限制就是不能安装U盘上的程序。
2.安装以后运行比较麻烦,机顶盒界面——家庭专区——我的中心;运行里面安装好的程序。
-------------------- End ------------------------------

网友A:
直接可以安装当贝桌面当贝市场就是不能安装U盘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以安装当贝桌面当贝市场就是不能安装U盘软件

对,U盘上软件能读,不能安装,所以只能利用助手的远程安装软件。

网友:
我的没有家庭专区

网友(2019-04-20):
谢谢分享 回家看看能用不 以前一看需要ttl跳线就懒得弄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用双头线能安装,但是不能用

网友:
我都是直接买刷好机的,也是魔百盒M301H

网友B:
昨天拿了一个河南版的M301H,用双头线不行,只能焊上一个串口,安装好了当贝桌面和市场,把原来的盒子的内容都删除了,可以正常启动桌面,市场下载的直播和点播软件都可以正常播放
奇怪的是今天再拿出来播放,启动正常的,就是播放不了,包括直播和点播,网络是正常的,因为有正常的IP地址,当贝桌面也拿到了正确的时间,就好像没有网络一样。

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有线和无线都一样的现象。能否再刷回原厂版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昨天拿了一个河南版的M301H,用双头线不行,只能焊上一个串口,安装好了当贝桌面和市场,把原来的盒子的内 ...

找到原因了

重刷了一个版本,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了

重刷了一个版本,正常了

亲,那个固件能提供一下下载地址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那个固件能提供一下下载地址嘛?

网上有,是强刷包,搜索一下河南版M301H就有了

网友:
天津电信的 iptv  u口读都不行 就是摆设

网友(2019-10-01):
感谢楼主,准备刷一个玩玩。

网友:
TTL大法,直接获取权限,可以随意安装

网友(2019-12-06):
电信送的行不?用的网口都不是互联网口,装了软件也没用吧

网友(2020-01-08):
不知道我的能不能刷

网友(2020-07-08):
魔百盒M301H-ZN-兆能代工-MV310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卡刷固件http://www.xiaobaishuaji.com/rom/484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