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工DIY一台笔记本电脑(更新篇)

楼主(2019-03-17):
以前发过一篇关于DIY下载机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11
此帖在上次帖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完善的改造,增强了机器的美观、散热、防尘、防辐射性能,加装了开机按钮,不用螺丝刀即可开机。

首先找一个合适的纸盒:

加长加大:

加装CPU散热片:

放入电脑主板,接口位置打孔:

引出VGA信号到内置显示屏控制板,并接好显示屏:

根据正确的定义,加装机内USB接口,方便插内置U盘,启动数码之家五合一PE:

插上DC一ATX电源模块,接上电源板和电池组,插上交流电源,成功亮机进入桌面,电池是备用电源。

最好加个电压表方便监控电源电压:

笔记本屏幕两侧安装拉线,限制开合角度:

剪个破纸盒子,发扬图拉丁鞋盒精神,给机箱加装机箱盖:

机盖打孔,加网,方便散热:

表面贴个贴纸,装饰一下:

机箱盖还要贴上防辐射屏蔽纸:

裸露的电源板要用绝缘纸做好防护,不然摸到就是爽到:

没CPU风扇可不行,这温度都可以用来煎鸡蛋了:

报废电磁炉拆一个风扇,用强力胶带固定在内存条上:

插上内存条,风扇能吹到的范围正好位于CPU和北桥之间,散热没问题:

加装开机按钮,从插座上引出POWER ON导线

打孔,粘贴开机按钮:

制作完成,开机看看:

为了节能、减小重量功耗,不装硬盘了,用U盘系统替代。数码之家五合一的PE工具还是不错的,能上网,有驱动程序,有office,甚至可以玩游戏。这台笔记本还可以装个键盘上去的,找不到合适的键盘就算了,当下载机用的,键盘使用频率不高。
谢谢观看!

网友:
看瞎眼了这屏幕

网友A:
这是多大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大的屏?

8寸屏幕,用的都是旧的零件,所以屏幕成本要控制在100元以下。

网友:
纸盒子太寒酸了吧,起码弄个红酒箱子,木头的也好些呀

网友:
楼主很强大。。。佩服

网友:
纸盒子很容易加工,但散热不好,推荐用废旧DVD机的盒子,或者用铝塑板。网上有那种塑胶防水键盘,十几块钱一个,比较配这电脑。当然最好用无线键鼠,nano一拖二那种。

网友:
我是进来看鸡蛋熟了没有的。

网友:
不会是MP4的屏幕吧?

网友B:
自叹不如楼主的折腾精神。
话说是什么主板什么U呢?
这种纸盒的还是放低功耗的板子吧。
风扇粘内存条上,时间久了,怕是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叹不如楼主的折腾精神。
话说是什么主板什么U呢?
这种纸盒的还是放低功耗的板子吧。

不是花屏,内存接触不良是死机。应该在散热片上打孔固定风扇

网友:
额  好吧 开眼了

网友:
厉害,佩服大神

网友:
这操作简直神啦

网友:
因陋就简原则没问题,风扇绝对不能直吹散热片的,还粘在内存上,用不了几天就会蓝屏了,风扇应该做在纸盒上,向外排风,另一边做个进风口,这样盒子内部空气就流通了;
还有胶带不能这样用,万一开胶了就容易导致漏电或短路,最好用胶棒滴胶防短路,固定用扎带;
最后还要考虑零件摆放和走线问题,纸盒散热不好,板子最好用铜柱垫起来,让板子背部通风。
能做出来就已经成功了,比我这种只看不动的人强,只是我完美主义罢了。
给楼主点赞

百元以内可以掏到这样的电脑,我这个算是白来的。

网友:
这年头还用775,不嫌卡吗

网友:
关键这8寸的屏干嘛呢?手机都6寸了,可以给小朋友完,让他对科技产品完全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