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使用CD4071BE集成电路的康豪86型声光控延时开关

楼主(2019-03-18):
一个使用CD4071BE集成电路的86型声光控延时开关,拆开看了看。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CD4071BE,含有四个独立的2输入或门电路。

单向可控硅PCR606J(0.6A/600V)

附:

相关链接:
拆修一个使用MC14071B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拆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灯座
拆修一个使用4011集成电路的声光控延时自动灯头,解决不支持带电路球泡灯的问题

网友:
这是用的4071,我见到的是4011

网友A:
这个能用LED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用LED灯么?

在灯泡两端并一CBB电容(0.47—1.0uF,耐压值建议400V以上),LED球泡灯可正常点亮,声光控延时有效。

网友:
只能拆2个铜鼻子可玩没啥搞头嘛

网友:
用或门电路的真不多,多数是用与非门电路4011之类

网友:
哈哈,看成4017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一个喜欢啪啪的开关。话说这类开关经常失灵的,不知这个是否这样。

网友:
不错,不是牛屎的

网友:
这是很老的东西了,为楼道照明节能做出了贡献

网友:
看样子是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用LED灯么?

这种老款两线的86型声光控延时开关,一般是串火线使用。可以装到灯座上使用,改装方法在灯泡两端并一CBB电容(0.47—1.0uF,耐压值建议400V以上,实测0.47、0.68、0.82、1uF均有效),LED球泡灯可正常点亮,声光控延时有效。

网友B:
熱心會員  这个放楼道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心會員  这个放楼道好用不?

这种老款两线的86型声光控延时开关串火线使用,一般只支持白炽灯,使用带电路的灯具,会烧电路。可以装到普通灯座上使用,改装方法在灯泡两端并一CBB电容(0.47—1.0uF,耐压值建议400V以上,实测0.47、0.68、0.82、1uF均有效),LED球泡灯可正常点亮,声光控延时有效。
这是以前拆下来的,烧成这样装白炽灯、节能灯还可正常点亮,装阻容电路的LED球泡微亮,就是安装灯具时容易接触不良,需要慢慢调整位置。后来拆掉声光控电路板后,将原灯头直接接线,做普通灯头使用(原楼道灯带墙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