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了些小东西,晒晒,算不算工具呢?

楼主(2019-03-18):
一堆小东西,测量继电器的时候还犯了个低级错误。看图就明白了。

这个短改锥两用的,跟那些钻头一样,1元一个,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5个钻头加一个两用短改锥一共要了5元钱

不知道钻铁等金属好不好用

硅胶表笔,10元,特细的那种,线很软,说是不怕烫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保护帽

做工还行吧

保护帽

特细笔尖

油性胶,据说不会失效,真的吗?

细胶棒,商家说是100根,实际只有88根

跟那个油性胶一起,要了20元,贵不贵呢?

下集还有

楼主:
(今天看站务中心栏目时,看到有坛友提意见说,有人发帖子分层多的问题,虽然不是针对我的,我也想在这里说明一下,在电脑上发帖子,那个上传图片的小窗口也就只能发20个左右,再多小窗口就挡住主窗口了,就无法操作了,想一层楼多发些图片都发不成啊,所以不要怪那些发楼层多的朋友,希望睦版能看到这个问题。另外很想知道那些一层楼发好多图片的朋友是怎样发上去的)

低级错误就是在这两个东西身上发生的。

本来想要两个12V的,老板找半天只找到一个12V的,没办法要了一个5V的,只因为老板找不开钱。老板开始说1.3元一个,后来又说要得少1.5元一个,我说要
一个12V吧的,她说那得2元,没5毛的找,那就凑个数吧,反正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低级错误就是从测量它们开始的,用表的200Ω档测量5V的线圈正常

测量12V时,显示1 不通,新的怎么不通呢,想都没想直接拆开

后来测量触点的时候,用蜂鸣档测完触点,顺便又测了一个12V线圈,
噫!怎么有阻值?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测12V线圈时候用的档位不对啊。
人真是一天三迷,竟然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丢死人了!

不过呢,这事正好可以试试那个油性胶怎么样

那个油性胶还不错,粘接得还算完美

拆的时候被手术刀给划了一下,真是平时总嫌它不快,
划手的时候还真快,就轻轻的一下,就这样了。

粘接的还行密封不错。

网友:
这个表笔是坛子里推荐的吧?手感好吗?

网友:
竟然还给粘上了

网友:
手术刀够快,手比刀还快

网友:
胶棒缺斤少两,一定要找卖家理论

网友:
田大侠不再旅游了

网友:
油性胶不错。
小工具不错。

看图的时候也不方便哎,鼠标放到图片上,就会有字出来,挡住图片上方的文字说明。。。

网友A:
哈哈,好低级啊,不过修复能力不一般,这末短的螺丝刀有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低级啊,不过修复能力不一般,这末短的螺丝刀有什么用呢 ...

哈哈,原来这样,没想到

网友:
不错  手钻用细的钻头容易断  钻金属不是很细的孔 我都用钻尾丝打孔 然后上钻头阔一下或休息下

网友:
油性胶,第一次听说。柔软不发硬,好像挺不错,好东西,请问多少钱买的?
硅胶表笔好,线很软,用起来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