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坛有个兄弟的巴法络ls-wxl有问题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9-03-18):
旧坛很久没上了,密码忘记了,所以想帮你都帮不上,那个机在下载的固件里有个文档,用记事本打开,有两行是带有数字的1和0,将其中一项有1的改为0就可以刷固件了,如果不行就是0改为1。很简单的。

网友:
手上有个四盘的,用着太难受了,就简单的局域网共享,手机啥的都没办法!

网友A:
好的 我在试试看  谢谢兄弟

网友:
我也是用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在试试看  谢谢兄弟

不知搞定没有

网友:
回大哥 不折腾巴法络了 买了个矿nas在折腾呢

网友(2024-01-25):
很荣幸看到楼主的贴,有一个问题咨询楼主。1、我有一个LS-WXL的nas,一天启动nas显示在一个ed模式还是de模式,那是无法使用。我怀疑是 系统有问题,下载了最新的ROM,刷机时显示无法找到分区,这个故障该如何解决呢?2、巴法诺使用的硬盘能不能直接挂到其他品牌的NAS上使用。格式是好像是EXT.4的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某天显示de模式,我刷系统rom说找不到分区,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记事本打开固件修改,你真是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某天显示de模式,我刷系统rom说找不到分区,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

这玩意我有一个ls-wvl,和wxl差不多的,当年玩过一段时间。
de模式应该是Emergency mode(急救模式),原因是系统无法启动。

如果数据不重要的话,把硬盘挂到Windows系统下,把所有分区都删除然后装回LS-WXL重装就可以了;重装在Windows上运行lsupdater.exe

如果需要把数据找回来,把一个盘挂到Windows系统下用UFS Explorer找回。

如果还愿意折腾,LS-WVL/WXL系列是可以安装Debian的,Debian官方有支持,不过这个NAS的CPU太弱了,装上了也没啥可以玩的,折腾而已。

网友(2024-04-01):
可以找我更新固件

网友(2025-02-24):
巴法络NAS,换硬盘后在”EMERGENCY MODE“下升级固件,出现没有分区的提示,可以把固件升级包解压后,里面有个LSUpdater,用记事本打开,最下部”NoFormatting = 1“,把1改成0,保存即可。

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