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苹果6S 用爱思助手检测 五码匹配显示为否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18):
卖家说这是官换机

信息如下 五码匹配显示为否  懂行的大神给看看 指点指点

关于手机 显示的 序列号 FVMSG01ZGRYC

网友A:
官换机肯定不会五码合一的啦,官换机只有一个主机,其他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换机肯定不会五码合一的啦,官换机只有一个主机,其他都没有!!!

什么是五码匹配?

苹果设备的UDID是由IMEI号(iPad、iPod为ECID)、序列号、WiFi地址、蓝牙地址这四项生成的,所以如果爱思验机里面提示五码匹配为“否”,则说明此设备这五项最少有一项是被修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换机肯定不会五码合一的啦,官换机只有一个主机,其他都没有!!!

什么是五码匹配?

苹果设备的UDID是由IMEI号(iPad、iPod为ECID)、序列号、WiFi地址、蓝牙地址这四项生成的,所以如果爱思验机里面提示五码匹配为“否”,则说明此设备这五项最少有一项是被修改过的。

五码不是指手机上这五码吗

网友:
苹果设备的UDID是独立的。表示一个设备,基本上所有苹果的产品都有这个产品识别码。刷机的时候会检测的。其他的几个码,可能是存储芯片,通讯芯片的序列号的 。这些在苹果4的时候就出现了,因为那时候的硬件是拼装起来的,所以这个5码就是为了防止拼装起来的手机和原装的手机的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