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欧立讯OLX-338对讲机拆解,如何写频?

楼主(2019-03-18):
用什么写频软件能写在不拆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
频段够宽,16w肯定是虚的,能有10分1就不错。什么价位入手?

楼主:
国产机器几乎都是大同小异但是电池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见功率不大于16W我就想知道这个是指无线RF的发射功率么?

网友:
用这个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个宝峰款的国产货,死活写不了频

网友A:
这是数字的对讲机吗

网友:
可以找厂家要写频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字的对讲机吗

模拟的对讲机

网友:
写频线,ch340

网友:
估计是用建武那种接口的写频线就行,大部分国产机都是用这种接口

楼主(2019-06-13):
只能拆芯片写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