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M双贴Intel L85C遇上PRETEST FAIL(01) Cannot find sm3259 info

楼主(2019-03-18):
Intel PF29F64B08NCMFP L85C MLC,根据flashmaster识别结果是4ce 4die封装

贴在8ce的双贴SM3268M主控板上,第一片能识别4ce,我就继续贴了第二片,用R1109和R1229(prescan)版本的工具量产,提示PRETEST FAIL(01) Cannot find sm3259 info

看到论坛里有朋友3267ae出现过这样的错误,无奈说工具版本的问题,换prescan版工具,然而我试了也没有卵用

换了老一点的版本,居然只能识别7ce而且也没法开卡

没办法我就试着拆掉一颗,单贴开卡,发现还是报错PRETEST FAIL(01) Cannot find sm3259 info

我估计这就是量产工具的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有能开L85C的工具指点一下用哪个版本

楼主:
这么难解决的吗?都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银灿903也是支持楼主这个英特尔闪存ID的,不过在903里面显示的型号是这些
39=PF29F16B08LCMFS-8984643CA50C-1
40=PF29F32B08MCMFS-8984643CA50C-2
41=PF29F64B08NCMFS-8984643CA50C-4
42=PF29F01T08OCMFS-8984643CA50C-8
43=xx29F16B08LxMFx-8984643CA90C-1
44=PF29F01T08PCMFS-89A4E53CA50C-4
110=PF29F16B08LCMFS-8984643CA50C-1
111=PF29F32B08MCMFS-8984643CA50C-2
112=PF29F64B08NCMFS-8984643CA50C-4
113=PF29F01T08OCMFS-8984643CA50C-8
114=PF29F16B08LCMFS-8984643CA90C-1
115=PF29F32B08MCMFS-8984643CA90C-2
116=PF29F01T08PCMFS-89A4E53CA50C-4
117=PF29F01T08PCMFS-89A4E53CA90C-4

这是银灿903支持以上闪存ID的版本号
V4.07.14.03 V4.09.00.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灿903也是支持楼主这个英特尔闪存ID的,不过在903里面显示的型号是这些
39=PF29F16B08LCMFS-8984643CA50C ...

事实上,就是NCMF,s和p只是分级不同,但是我没有903啊,我查了一下看支持68我就全买68了,银灿好掉盘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实上,就是NCMF,s和p只是分级不同,但是我没有903啊,我查了一下看支持68我就全买68了,银灿好掉盘我 ...

为什么我玩银灿玩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掉盘的现象,你们一用就掉盘。分级不同不代表不能上银灿903,淘宝上就有银灿903的板子买。大都是双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玩银灿玩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掉盘的现象,你们一用就掉盘。分级不同不代表不能上银灿903,淘宝上 ...

跑圈掉,一口气写的狠了也可能会掉,917更离谱,一开chipgenius就不认盘,得重新拔插

网友:
先贴一片量产。显示正常再贴下一片。应该是没焊好

网友:
掉CE了,应该是虚焊

网友B:
工具的可能大点,试试这个: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transcendsmbyusbdev/
去毛子家下个合辑包
TRANSCEND-SM32X-PV1.2.82-BY-USBDEV-S0323 (SMI MPTool v2.5.69 v4)
应该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的可能大点,试试这个: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transcendsmbyusbdev/
去毛子家下个合辑包

搞定了,是新版的工具缺少ptest文件导致的,从老固件里提取就行了

网友:
FK!居然有这种坑!

网友:
早些时候我在某多上买过一个32G的U盘,大数据复制进去时,就有掉盘现象,一掉盘,就无法认盘了,每次要用一芯量产一下才能用,于是就退货了,好在有运费险,一分钱都没亏

网友:
3259报错在开卡设置里面 右上角选择low就可以通过
一般是双贴引起的 如果选择low还是通过不了的话应该就是开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是新版的工具缺少ptest文件导致的,从老固件里提取就行了

赞!支持折腾,我是懒,直接用毛子的多合一,共享一个数据库和设置文件,主程序文件各个版本齐全,用起来也蛮爽的。

网友C(2019-04-18):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是新版的工具缺少ptest文件导致的,从老固件里提取就行了

请问哪个是ptest文件?怎样提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哪个是ptest文件?怎样提取?

形如**(主控型号)**PTEST**.bin这样的.bin文件,在\UFD_**(主控型号)文件夹
例如3268AB的ptest文件,是SM3268ABPTEST.bin、SM3268ABPTEST_SA_PADDING.bin等,在\UFD_3268AB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形如**(主控型号)**PTEST**.bin这样的.bin文件,在%uFD_**(主控型号)文件夹
例如3268AB的ptest文件,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9-11-10):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是新版的工具缺少ptest文件导致的,从老固件里提取就行了

楼主啊?是说“PTEST8CE.BIN”这个文件吗?具体是怎么操作啊?毛子的合集包?是什么东西?我百度不到毛子合集的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是新版的工具缺少ptest文件导致的,从老固件里提取就行了

从别的版本里找了那个ptest8ce的文件,拷贝,到新版量产工具跟目录。运行报错“Pretest fail(01)(Flash Setting.bin Not Found”。哎,试了很多版本,基本很多都是报错Flash Setting.bin Not Found。

网友:
确定不发个速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