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qua电池更换电芯

楼主(2019-03-18):
一个进口工业设备的电池不耐用了,拿来给看看。
这个是配套的充电器

这个是座充输入12V输出6V

开关电源

电池

拆开,里面是5节充电电池

镍氢电池

还可以充进电

手上有现成的电池

把旧的拆了

重新给做了一组

网友:
用爱老婆做一套靠谱电芯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换的还是镍氢电池??

网友:
我会换2串铁锂

网友:
海星,比笔记本换电芯方便,那个不能断电太蛋疼了

网友:
焕然一新了啊

网友:
谢谢分享。。。。。怪不得市面上的镍氢电池越来越少了,原来都在楼主手上了。。。。哈哈。。。。。

网友:
以前没注意,原来镍氢电池全称是镍金属氢电池
等牙膏ing

网友:
2000换3000,旧貌换新颜

网友:
5个电池的应该可以换成2串锂电

网友:
5节AA电池,可以使用2串锂电池代替供电了。

网友:
5节,用锂离子和铁锂都不方便啊

网友:
用铁锂两串,再在正极串上一颗N4001降压,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