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ssid连接很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18):
隐藏了路由器的ssid,手机要好几分钟才能连上,以前不隐藏的时候几秒就连上了,感觉隐藏之后很不主动

网友A:
隐藏ssid连接速度确实要比正常的慢,只有指定只用这个隐藏SSID才能稍微好点

网友B:
隐藏SSID要好几分钟才能连上?应该是你的路由器或手机端太差。

网友C:
隐藏肯定要慢点,这是有啥特殊需求啊还需要隐藏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SSID要好几分钟才能连上?应该是你的路由器或手机端太差。

路由器是k2p官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藏肯定要慢点,这是有啥特殊需求啊还需要隐藏SSID~

就是防蹭网呗,隐藏了之后连接不太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藏ssid连接速度确实要比正常的慢,只有指定只用这个隐藏SSID才能稍微好点 ...

指定是怎么个操作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定是怎么个操作法啊?

除了这个隐藏的SSID连接外,其它任何的连接都不要连,改电脑设置,不在范围内也强行搜索连接,网上好像有怎么设置,不过也就快那么一点点,和正常的比还是慢

正确的操作还是显示SSID,设置强密码并绑定MAC,开启防火墙,联网设置黑白名单,只允许你自己设定的几台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我的k2p   A1版本的中续怎么那么稳定,也是隐藏ssd的,也是秒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k2p   A1版本的中续怎么那么稳定,也是隐藏ssd的,也是秒连接呢。

咋回事?难道跟手机有关?

网友:
那路由器硬件是没问题了,刷别的固件试试。

网友:
7楼挷定对路

网友E:
SSID:“不怕抓包你就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SID:“不怕抓包你就连”

我觉得多数蹭网者或者多数上网者并不知道什么叫抓包,就算知道也照蹭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多数蹭网者或者多数上网者并不知道什么叫抓包,就算知道也照蹭不误 ...

还有不知道抓包的???

不过,
要是连抓包都没听过的话,
那除非是自己设备上的“wifi共享类软件”给分享出去了,
不然对方也没那个本事蹭到

网友:
固定人数及机器的话。还不如限MAC地址方便

网友:
换个用的人少的信道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k2p隐藏然后秒连,估计是楼主手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