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手电接触不良,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楼主(2019-03-18):
常用的一支变焦小手电,最近出现灯闪、无故变档的问题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了,拆开看看

当年也是9块9的货

好在变焦挺方便

开始怀疑是开关,坛友反馈比较多

测试没问题

那就只能是灯头这端了
粗看看不出啥来

只能拆了

灯头铝仓在里面

用剪刀拧,感觉是松的

灯头驱动板与铝仓当年还专门用焊锡搭了一下,万用表测试连接良好

通电测试也没问题

怀疑是连接螺纹部分,毕竟拆的时候感觉有点松

筒身螺纹

发现灯头和筒身螺纹空隙比较大,没到底前都是松的

万用表测试,确实接触不稳定
(静态照片不太好表现)

视频处理成动图给大家看

视频截图,最大电阻快90欧了

为改善螺纹间隙大,准备用什么塞一塞
开始想用细铜丝,但粗细不好选,且容易掉渣
最后选了铜箔胶带
PS:当然不用导电的也可以,反正主要是靠螺纹导电

装上,不算很紧,但估计差不多了

点亮,剧烈抖抖,没问题了

究其根本原因:为降低成本和方便装配,且螺纹加工精度低,灯头和筒身配合间隙就比较大,所以导致接触不良
也许这是便宜货的通病,如有更好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价格真好,能用这么长时间也值了

网友B:
9.9这种灯珠的话确实超值了

网友C:
关键的没说,你要说是怎么把尾部那个弹簧座拆下来的,我们这些小白才明白

网友D:
物美价廉,还用了这么多年,我觉没啥可以挑剔的了

网友:
实心散热就好评

网友E:
还有的手电会因为电池压太紧,导致主板元件虚焊,补焊后正常,一段时间后就又不行了

网友:
元首从德国来到天朝,好多东西不习惯的。在德国,这是个不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而在天朝,这倒是很正常不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的手电会因为电池压太紧,导致主板元件虚焊,补焊后正常,一段时间后就又不行了 ...

一看就知道莫莫是玩手电的高手,可能经常打野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真好,能用这么长时间也值了

当年8块8的单定焦也不错,这个9块9还带电池充电器最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这种灯珠的话确实超值了

这种灯珠应该是国内仿的,没原装货来对比

网友:
也可以用弹簧垫片来紧

网友:
还有一种接触不良,是接触电池正极的部位是一团焊锡的,那种焊锡时间久了表明会氧化,然后跟电池正极接触不良,结果就是灯光忽明忽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没说,你要说是怎么把尾部那个弹簧座拆下来的,我们这些小白才明白 ...

偶没拆尾部开关呀
这个尾部开关不是过盈压入,拆开很简单,用剪刀旋开压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个便宜的手电也是接触不良,改天检查看看

网友:
灯泡求赠送~

网友:
好吧,竟然是螺纹松动,哈哈,我的9.9寨货拆散了还没装回去。木牙膏了,绑定先

网友:
元首搞上了星际黑科技可不得了

网友:
我有个9.9的,也是筒身螺纹松掉,导致电池接触不好,不亮,这个毛病,便宜货,螺纹加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美价廉,还用了这么多年,我觉没啥可以挑剔的了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就是第一次遇到灯头仓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