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技嘉主板内存问题点不亮的故障

楼主(2019-03-18):
在废品站淘了一块技嘉GA-M52LT-D3P的独显大板,我知道这主板有毛病的概率非常大,但是上面有一颗4核CPU,就用一个老电源和一块坏主板和老板换了这块板子。拿回家一测试,果然点不亮
开机状态是这样的,不插内存条和其它任何配件,只插上CPU,开机,CPU风扇正常旋转,蜂鸣器间断的一声长鸣,根据报警定义,应该是缺少内存条所致,也因此可以大致判断CPU是好的,然后我插上内存条,开机蜂鸣器慢了好几秒种才一声诡异的长鸣,然后CPU风扇从瞬间的高速旋转变为慢速旋转,然后没有其它任何反应了,蜂鸣器也不叫了
然后我挨个四个内存插槽都试了一下,故障现象一致,我又把内存条放到其它电脑上测试正常运行,那么内存条是好的,又找了一个好的AM3的CPU换上,故障也还是这样,看来CPU也没有问题。后来以为是没插独立显卡的问题,于是找了一块好的独立显卡插上,故障依旧如此,这样看来肯定是内存插槽出了问题,或者哪里短路了,可是仔细看内存插槽周边线路和元器件,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

哪位有维修主板经验的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这个故障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不懂修··找专业师傅··

网友A:
我一主板也差不多。
原因是带电拔内存惹的。先没注意,好像灯是灭了的,以为是关了机的!一拔就听到警报,心想这下完了。没想到还没坏,只是很少有机会能开启。
现在不插内存,就提示无内存,插好内存,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反复,像是短路,看插槽也看不出来。偶尔能启动马上就插硬盘电源,只要启动就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主板也差不多。
原因是带电拔内存惹的。先没注意,好像灯是灭了的,以为是关了机的!一拔就听到警报, ...

都这么麻烦了,还不如换块主板

网友:
老主板一般得用双面得内存,单面大多不支持

网友:
内存条件那么多
一句半句说不明白,维修欢迎私聊

网友:
旧吗,砂纸锉插槽,橡皮擦ddr金手指,am2/3常用手段

网友:
上诊断卡看代码啊

网友(2019-05-06):
谢谢名位,我还是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