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wr3100 刷tp-link

楼主(2019-03-18):
去年跟着车上了xwr3100!
这家伙和华硕AC88U、华硕AC3100、TP C3150、K3的硬件很类似
一开始我买的坛友卖的99元无线坏的路由器,回来后换了bcm4366无线芯片后,2.4G 和 5g 现在已经正常!
一直保持着原版固件,感觉管理界面很顺畅,不想刷lede ,主要是之前的思科路由器刷了lede后出现了出题:
                                                                                                    无法刷回原厂,经过折腾很久才发现lede建立了另类的nand分区表,后来经过ttl修复了! lede有问题?
目前我发现二个问题!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bcm主芯片的路由器似乎对ddos的抵抗偏弱,我怀疑是固件问题,今天特意来试验下,把这个xwr3100 刷成tplink 的c3150!
2 xwr3100的上行速度一直都5M,我换其他路由器上行都是12M,折腾过MTU等,依旧如此!
为啥这么想呢? 因为我亲自动手,把以bcm, 高通 ,Marvell 为主芯片的 三款路由器做了ddos测试 发现 Marvell 最好(一直不断线) ,高通次之 bcm最差(几乎1分钟就断线了,不管是在路由器下攻击别的目标,还是被攻击)
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高度怀疑是固件问题, 而tplink的固件一直是很棒的 ,就是硬件垃圾!
现在我把c3150v1的官方固件下载了
发现固件里自带cfe...................  之前折腾过tplink,(linux系统为主的)
想都不想把编程器拿出来,直接对xwr3100 进行手术,为了测试方便,直接焊接了一个flash座子,可以随时取下编程!

习惯很重要,那就是先把spi flash 用编程器备份下 防止发生意外!

接着来,哈哈,放上spi flash 后上电无法启动!!!!!!!!!!!!!!!!!!!!!!!!!!!!!!!!!!!!!!!!!!!!!
我一直以为xwr3100是spi启动的 系统也是spi里的, 结果用过winhex打开刚才备份的文件看了下  就只有一部分数据 应该说是只有cfe数据  后面都是ff 空的!

凡是有spi和nand双芯片的路由器:
我猜测应该是路由器上电后,cpu 读取spi flash中的cfe(也就是相当于主板的bios) 然后再启动nand flash中的数据
所以我把tplink的固件写入spi flash后 tplink的cfe没法去启动nand,可能是分区不一样?

搜索下发现有前辈发了 xwr3100 改nand和spi双启动的帖子,本坛就有!
我换了下电阻,然后我有些不解了!
这个双启动的真正意义是不是告诉cpu 优先从哪个falsh中读取cfe ???
问题来了 tplink c3150 是单芯片还是双芯片?  搜索不到拆机图  看介绍说是单芯片,那么直接刷到spi里为啥也启动不了呢?
tplink 官方固件和编程器固件是否一直呢?

有折腾过的坛友么???????????
谁有c3150的编程器固件?

20190318更新:
楼下已经做说明,此款路由器可以刷为华硕ac3100的梅林固件 也可以刷为ddwrt

20190319更新:
再次试验, 已经成功刷为k3 系统! 楼下有图
方法是先在spi里 把cfe217 版刷如 nand中,切换启动nand 再把k3 固件(K3_V21.5.37.246_tb.bin) 刷入nand 3分钟后 重起! 一切工作正常  lan1 变成wan口 无线2.4 5g正常!

20190321更新 最终成功了!!!!!!!!!!!!!!

上图就是tplink的c3150v1
全网都找不到这个资料,不知道是高手不愿意研究还是不屑研究,或者涉及到侵权?
之所以这么折腾 就是因为本人喜欢tplink的固件.
注方法: 去掉固件的文件头部分(就是涉及验证等信息)
剩下的固件自带cfe,直接编程器写入到spi中 注意 写到nand中无法启动 这一点我失败N次才发现

至此 这个路由器从买来到换bcm4366 无线芯片 到改为双启动  到救砖 到刷为华硕-k3-ddwrt-openwrt-tplink  一路艰辛,得不到不少灵感,还要感谢一位神秘人的指导!

网友A:
TP固件很棒?这个不敢苟同。我只知道TP工程师刀法很棒,家用路由1M闪存之下还有不少空余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固件很棒?这个不敢苟同。我只知道TP工程师刀法很棒,家用路由1M闪存之下还有不少空余空间 ...

高端的路由器固件相当好用
朋友是否有c3150 编程器固件

楼主:
重大发现!!!!!!!!!!!!!!!!

使用原厂的xwr3100的cfe  我已经备份了,先设置本地ip 192.168.1.2 掩码 255.255.255.0
打开tftp 软件 把xwr_cfe.bin 放到主目录
切换spi启动  浏览器打开 192.168.1.1  看见了Luxul - Emergency Restore 界面
然后 输入http://192.168.1.1/do.htm?cmd=fl ... in+nflash0.brcmnand
此命令是把cfe刷到nand flash中
断电后切换nand启动, 出现cfe界面 然后清空nvram 然后找到文件asus_rt-ac88u-firmware.trx 上传大概半分钟 出现设备需要重起 请稍候.....
我点了继续后  你猜猜出现了什么!!!  ddwrt !!!!!!!!!!!!!!!!!!!!!!!!!!!
路由器的指示灯除了电源灯外其余都不亮...............................

楼主:
这里上传xwr3100 的cfe文件 以及asus_rt-ac88u-firmware.trx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大发现!!!!!!!!!!!!!!!!

使用原厂的xwr3100的cfe  我已经备份了,先设置本地ip 192.168.1.2 掩码 255.255 ...

似乎是ddwrt识别为华硕了

网友B:
我也搞了个xwr3100.用TTL怎都没法刷固件。毙死我了。。Wifi又不能用。。哎。。你的Wifi芯片是重植焊,还是购回焊。。

网友C:
看看是啥方案,找找其它编程固件,试试能不能救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了个xwr3100.用TTL怎都没法刷固件。毙死我了。。Wifi又不能用。。哎。。你的Wifi芯片是重植焊,还是 ...

朋友 你买的也是无线坏的嘛?
我是直接疯抢吹掉bcm4366 重新买芯片焊接的
原厂的固件 没有特殊情况 千万别刷
ttl刷机也需要tftp配合
你想刷啥?
我本来要刷成tplink的 结果现在刷成了ddwrt 也被识别为华为了

楼主:
哪位坛友 请告诉我 tplink c3150 到底是nand引导还是spi引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 你买的也是无线坏的嘛?
我是直接疯抢吹掉bcm4366 重新买芯片焊接的
原厂的固件 没有特殊情况 千万 ...

对,也是无线坏。我就无法用TTL刷,无法都进入Cfe.只能web原版网页升级刷了K3版本的梅林。又不能退回原版。。。

楼主:
再次发现!
现在xwr3100 已经成功刷成了 k3 !!!!!!!!!

lan1 口变成wan 口了 功能除了没有显示屏外一切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也是无线坏。我就无法用TTL刷,无法都进入Cfe.只能web原版网页升级刷了K3版本的梅林。又不能退回原版 ...

朋友 你如果要刷机 必须改为双启动 另外手里最起码要有spi 编程器  切忌刷机前把spi 和nand 里的数据备份下

我现在就是想回原版都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啥方案,找找其它编程固件,试试能不能救活吧。

谢谢已经如愿救活目前可以刷6种固件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也是无线坏。我就无法用TTL刷,无法都进入Cfe.只能web原版网页升级刷了K3版本的梅林。又不能退回原版 ...

可以 在梅林中退回原版 需要的话pm我 我给你 可以退回的原版固件

网友D:
4366 在哪买的,我买了两片带板的。装上去一直重启,拆了4366 就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撸主,莱科ac3100和k3,推荐一下,不刷机都完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66 在哪买的,我买了两片带板的。装上去一直重启,拆了4366 就能正常进系统。
...

千万别买带板的 二手的芯片 大部分是坏的  这个4366针脚很密 一般焊接稍微不注意就会连一起造成短路
我告诉你一个地方 2片保焊 差不多100元 邮费自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别买带板的 二手的芯片 大部分是坏的  这个4366针脚很密 一般焊接稍微不注意就会连一起造成短路
我告 ...

麻烦发我一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