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废旧电视上一插卡板查不到信息,E169467(S)

楼主(2019-03-18):
板子正反面,可能与现在的usb口播放器或插卡作用相当、但外接口看不懂。

网友:
好像是mpeg视频解码卡

楼主:
此板输出到主板有两处插口,分别有R.地,G.地,B.地,行同步,场同步,地。和5伏,地,音频L,音频R,地,控制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板输出到主板有两处插口,分别有R.地,G.地,B.地,行同步,场同步,地。和5伏,地,音频L,音频R,地 ...

那些黄色的电容是钽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电容是钽电容码

是的、10微法耐压16伏。

网友B:
顶图,右边白色的是CF卡座

楼主(2019-06-30):
引用 网友B:
顶图,右边白色的是CF卡座

当时cf存储卡好贵的。

楼主:
用了好多钽电容(不计成本吗)。现在的产品不多见钽电容是否固态电解电容性能与钽电容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