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科龙的功放板,B688D718能否用A1943C5200直接代换?

楼主(2019-03-18):
      每斤2元(大概十七、八斤吧)收来一部早期的科龙600的七声道功放,通电继电器能吸合,用喇叭试过,正常发声,就是面板VFD不能显示。
      这个功放用料还可以:两只环牛都是单输出25V,同时有一只环牛5.4—0—26V输出,由于匆忙,牛没有拍照。环牛下面不是常见的水泥配重块,而是一块冲压的铁块而且进行了防锈处理;四只50V4700uF电容;交流开关处有保险丝和消弧电容;直流正负电路各有两只保险丝;有保护喇叭的继电器。电路板原件不多且排列整齐,尤其电路板设计简洁,看着就挺舒服,所以不想舍弃,意欲给它弄弄,闲着也是闲着,消磨时间。
      但是功放管配置不尽人意,是B688D718对管。现在的问题是,想用A1943C5200直接代换原机功放管B688D718,加大电源输入到30V,可不可以?请坛里高手指点一二。网上搜素答案,有说可以代换,就是负反馈电阻阻值要在33K-47k之间。也有说不可以。究竟能不能代换,我不敢贸然尝试。

网友:
看datasheet是否脚一样

网友A:
看这个用料,劝你还是别折腾了,折腾的钱不如直接买块拆机进口板子换上,如果想体验乐趣另算!!!

网友B:
面板不亮检查下有没有-24V,稳压管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用料,劝你还是别折腾了,折腾的钱不如直接买块拆机进口板子换上,如果想体验乐趣另算!!!:lo ...

就是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不亮检查下有没有-24V,稳压管容易烧

面板供电5.4–0–26V,没有负电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供电5.4–0–26V,没有负电压吧?

VFD供电就是负压

网友:
似乎推动管要换

网友(2019-05-28):
我有个步步高功放也是这样的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