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680晃动里面有声音。

楼主(2019-03-18):
摇晃电动起子,机身里面有声响,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的原因,你们的也有吗?

网友A:
如果只是轻微滑动声音就是波箱前端的平衡块移动声音,如果感觉有撞击声,就换机吧。

一般来说,680D2不应该机体晃动有声音,自己把握不住,就换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轻微滑动声音就是波箱前端的平衡块移动声音,如果感觉有撞击声,就换机吧。

一般来说,680D2不应 ...

是轻微的滑动声音,电机的声音很正常,想知道其他人的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轻微的滑动声音,电机的声音很正常,想知道其他人的是不是也这样。

我的也有声音,靠近机关前端。说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