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能否改磷酸铁锂充?

楼主(2019-03-18):
电脑电源里有一组3.3v输出,磷酸铁锂充电截止3.65v,能否利这一组充磷酸铁锂电池,
不改电压的话电池能够冲到90%不?看磷酸铁锂基本放电电压段在3.1~3.25v区间,
懂行的指导下谢谢

这电源短接绿黑有负载才能输出,就想利用橙+3.3v  与黑

网友:
铁锂充满放置一段时间就会掉到3.31V左右电压并保持稳定,3.4v以上可以认为充满了,但是你这个3.3v充,那要充多久啊?没有压差那电流小的可怜,你要是不在乎时间的话。

网友A:
铁锂厂家不同放电平台区别较大  但都集中在3.3以上  。 你用这个充还得考虑电流啊  你多大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厂家不同放电平台区别较大  但都集中在3.3以上  。 你用这个充还得考虑电流啊  你多大的电芯? ...

32650锂电池5000MAH

网友:
有些铁锂充满到降至稳压是3.4左右。你这个可能不行

网友:
花5块在淘宝买个tp5000模块,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2650锂电池5000MAH

这电源  电池没电时候多半会超6a 太大了  自己用考虑寿命 小点电流好  除非应急

网友:
如果只是要求充到90%左右,还是可以的,但充电电流太大会损伤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厂家不同放电平台区别较大  但都集中在3.3以上  。 你用这个充还得考虑电流啊  你多大的电芯? ...

电池1C充电基本上就是极限了,你这个电流有点大,到1.2C了。应急用下可以,别经常用。

网友(2019-11-29):
5V串两个二极管就可以充了,时间自已控制,牛人可以制作3.6V截止充电

网友:
充电池,还是建议加上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