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灯厂奥迪LED大灯

楼主(2019-03-18):
收了个奥迪LED大灯  拆开看看能不能移植光源家用和车用。

楼主:
切割机伺候

楼主:
好难打开,日行灯转向灯都是光导灯

楼主:
内部复杂又巧妙。

网友A:
出吗?我只要近光。。

楼主:
各部分散热通道、可惜散热风扇没有了。

楼主:
好大一把螺丝。

楼主:
貌似进水了。电机都已经生锈、一会检测一下各部分还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吗?我只要近光。。

还不知道那个是近光呢,饭后通电试一下。我搞这个是用来练手的,你需要可以自己去淘一个吗!

网友:
想看点亮的样子。

楼主:
一会试试手气

楼主:
这就是近光吧。蓝色的是电压太高

楼主:
太着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近光吧。蓝色的是电压太高

电压太高的话,灯珠很可能要悲剧的。需要先串联电阻,再接好灯珠总成,最好用恒流源,光色一般比手电上的好。

网友:
大灯电脑板 也就是驱动没有了吗 缺肉啊

网友:
近光那个你弄的电压太高了,里面是5芯欧司朗的,最佳电压15.5V 1A恒流,我踏板就装了这个,亮度还行,这个满功率能到25W,不过散热不够,我做的0.8A的恒流板,散热正好

网友B:
这个车灯咋样 84个LED 17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灯咋样 84个LED 170w

2W灯珠? 这个在车灯上实际使用功率也就30-40W吧??散热是硬伤,最烦风扇散热的,防水不好做,家里交通工具基本都改LED了,汽车雾灯用一对皇冠拆的小糸的LED双光改的,带风扇真难改,踏板车装了A6的近光,散热也小,把功率限定在了12W, 2个电动车用了一对轩逸的LED近光,那个散热片大,防水也好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车灯咋样 84个LED 170w

这个太贵。要3 4百元吧?

网友:
这货新的换个估计要上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