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GS05A北斗/GPS车载双模定位器拆解

楼主(2019-03-18):
『X拆解』拆解北斗/GPS双模定位器
炒鸡便宜,不知道能否坚持一年。。反正同事要的,先买了再说。

背面好简洁,二维码忘记屏蔽了,完蛋。

真的是好袖珍好袖珍,随意啥地方都可以腾的

送了一卷带保险的线,线是铜芯的好评

说明书,不看也罢。

里面已经含了一张流量卡

电路板背面正面,好简洁,因为不带电池,所以小空间足矣

貌似还有折腾空间

待机功率不是很大,对于一天一充的电动车足矣。

切记接好通知客服激活,否则是无法使用的。

楼主:
初步测试,感觉还是挺准的,毕竟价格摆在那

网友A:
说的心动了。待机能用几天?

网友:
入了一个20的  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心动了。待机能用几天?

不带电池的。用到你电瓶车没电为止。

网友B:
我已到手装上,不用告诉客服吧?装上绑定APP直接用了

网友:
前两天看坛友拆过,烧了

网友C:
俺用6个废旧18650组了个12V,放到仪表箱里面,估计待机100小时。车子12V串个二极管相并联

网友D:
我的哪个带的线没有你的那么好,连铜耳都省了。不过装在摩托车用,的确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俺用6个废旧18650组了个12V,放到仪表箱里面,估计待机100小时。车子12V串个二极管相并联 ...

为了安全,还是不要把锂电装在车子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到手装上,不用告诉客服吧?装上绑定APP直接用了

我的也要通知客服,要求客服协助开通才能用,否则APP扫来扫去,只提示没有这个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了安全,还是不要把锂电装在车子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俺屁股下面100节18650做的动力,还是裸奔,用完就提回家,确实放心了,铅酸电瓶一年多点就被偷了

网友E:
        謝謝分享,挤牙膏,能改内置锂电吗.我的收到货后直接扫码就连上了,有效期也对,没通知客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挤牙膏,能改内置锂电吗.我的收到货后直接扫码就连上了,有效期也对,没通知客服啊
...

没有激活,不显示设备运行中,那你这肯定是二手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屁股下面100节18650做的动力,还是裸奔,用完就提回家,确实放心了,铅酸电瓶一年多点就被偷了 ...

我也是多10元买的,直接让客服补差价,不然退货再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哪个带的线没有你的那么好,连铜耳都省了。不过装在摩托车用,的确不错。 ...

我的是韵达快递,也没有铜耳,店家真是一波一波的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激活,不显示设备运行中,那你这肯定是二手货了。

这么衰啊,不行,我得问问客服去

网友:
唉,这些帖子偶都没收到动态,这还是看到其他坛友回复才知道的

网友:
用在踏板车
一个星期不开(12v7ah)
会不会亏电

网友:
我收货后要找客服帮助才能在APP上看到,但是蓝灯一直闪烁,说明没有卫星定位,APP上看也只有基站定位,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