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搭个点焊机焊锅把

楼主(2019-03-18):
       锅把子脱焊了,值班没事搭个点焊机体验体验。手头四只350V 4700uF电解电容,4700uF X 4 =1.88F,1.88F X 36V X 1.414 =98Q(算错了,差了一百倍,应该是1Q。),这样的电量放一秒钟得有百十安的电流吧。找来36V的行灯变,一只二极管(1000V 20A),40A空开,搭了一桌子。

      36V输出经二极管半波整流,串一只150W白炽灯泡限流,查电路无误送电。36V电源充电灯泡看不出有发光。充满测电容端电压50V。用空开控制电极放电,合空开瞬间即跳,焊件有粘黏,但强度不大,摇一摇即分开了。

       于是将行灯变压器380V端接220V,220V端输出做充电电源,图中可见充电时150W的灯泡被点亮,并随着充电渐熄。这时电容充满电压测值150V。并将空开三极并联,增加容量。此时电源没有隔离,操作须注意安全。试给焊件加焊,有点惊天动地的感觉。

       焊接效果,看估计看不出来。反正掰不动。

网友A:
这个很刺激,火花四射吧

网友:
电子烟花器好评。没拍下来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刺激,火花四射吧

确实,有高压,玩得时候要小心。

网友:
直接不锈钢焊一下不是更好,这样有点吓人

网友B:
不不不,电容微法到法进制单位是1000000,1F等于1000000uF四个4700uF并联不是1.88F,是18.8mF,相差近千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电容微法到法进制单位是1000000,1F等于1000000uF四个4700uF并联不是1.88F,是18.8mF,相差近千倍 ...

您说得对。一百万算成一万了,差了一百倍。

网友(2019-10-10):
据说加个扼流电感可以降低可怕的声音,有心人实验下。

网友C:
镇流二极管不错,螺栓式的,高压点焊楼主勇气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镇流二极管不错,螺栓式的,高压点焊楼主勇气可嘉

大电流硅整流二极管,持续整流使用时是拧在相应的散热片组上的。

网友:
4700ufx4=1.88这个算法神算法,难怪火花能这么大

网友(2020-06-07):
真是艺高人胆大,这也敢操作。

网友:
羡慕楼主知识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