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密封usb接头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楼主(2019-03-18):
把usb头和线包裹起来,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最好有一定的柔软和牢固,可拆卸的。

网友:
想还能拆卸的话,热熔胶最好了

网友:
用玻璃胶试试

网友:
这玩意,软的容易断线,硬的不好拆卸,矛盾。

网友:
大鼻涕,杠杠的.....

网友:
704透明胶堵缝隙,然后外面热缩管。

网友:
还是带壳的usb接头好,外壳可以拆卸。没壳只能704了吧

网友:
考虑到需要一定的强度,还是热熔胶合适。

楼主:
觉得热熔胶不合适,强度低,容易老化脆化。704可以吗

网友:
昨天有个帖子提到的红胶不错! 也属于硅酮胶这一类的

网友:
70x都差不多  有些稠有些稀  耐温也有些区别

网友:
手机屏幕胶水就很好用

网友:
如果是充电的,那热熔胶不适合,会融化

网友:
704加热缩管感觉不错

网友:
704加热缩管了热熔胶加热缩管都用过,用704时要先用热熔胶把小孔堵起来

网友:
里面704外面热缩管,唯独704塞到里面干的特别慢这点不好,讲究速度热熔胶也可以

网友:
铸工胶,强度不比金属差,工业用来补管道沙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