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一个泊艾之电动车充电器参数测试仪,惊到我

楼主(2019-03-18):
前面为了测试一组充爆的电动车电池,专门撸了一个所谓的电动车充电器测试仪。撸之前就想这玩意不会太复杂吧,测试充电器,其实用万用表也能进行的,只不过为了测试更方便点直观点。谁知撸回来一看,惊到我,比我想象中简单的多。了解一下。                充电器四项参数测量仪:

掏出来,和咱们坛子的片子比较一下有多大:

三维:

是这样连接充电器的:

只连电池时可以测试电池的电压,和万用表对比下,还挺准的(假定万用表是准的):

但是它的品字插座和我雅迪电车的充电头不兼容:

测试时这样临时接起来:

充电进把它串接在充电器与电池之间即可实时显示充电电压和电流:

这其实用万用表也可进行。但拆开看了一下,比我想象中要简单,就是一块电压电流显示表头而已:

反正接头也不兼容,就不剁手了。

网友A:
,哈哈,不拆开也应该能想到吧

网友B:
看之前的帖子偶还以为是LZ自己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拆开也应该能想到吧

但没想到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之前的帖子偶还以为是LZ自己做的呢

还别说,这个已经退了,真的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C:
他这个表头的供电端应该是改装过的。一般的0~100V的双显电压电流表头(5线的),供电端不能接大于28V的电压的。估计是在表头的三端稳压的前面再加一个降压限流的电路。上边的照片有电线挡住了看不清,楼主能否照张无电线遮挡的照片来看看?谢谢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表头的供电端应该是改装过的。一般的0~100V的双显电压电流表头(5线的),供电端不能接大于28V的电压 ...

实践中,有大于28伏的,但是100伏真没听说过。我想他是有降压电路的,但是它是用胶封死了。不能无损拆解(破损了就退不了了,这个已经退了)。不好意思。

网友:
看看表头的这个部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于28伏的也有,但是100伏真没听说过。我想他是有降压电路的,但是它是用胶封死了。不能无损拆解(破损 ...

哦,谢谢!在哪个部位比原装的多了个三极管样的元件。

网友E:
这不就是10块钱用来改电源用的电压电流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在哪个部位比原装的多了个三极管样的元件。

我也撸过两个类似的表头,这个当时退之前也看了一下,与我撸的型号不太一样,想到没有可比性,没有细究。你可以来这看看:跨年钜献,折腾一个5-300V的双显维修电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71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10块钱用来改电源用的电压电流模块吗

我撸的0-100V量程的才十元左右,如果是0-300V要近40元,光是分流器都有10元了。请看11楼回复。

网友:
原来只有一个双显表头啊,多少买的

网友:
我们修车这见过一个要25吧 好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