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W LED系列 到底恒压和恒流那个好

楼主(2019-03-18):
其实这个问题比较白。可是这个问题并不白。话糙理不糙。
LED到底是恒压好还是恒流好。
恒压至少不会过压。电流方面会根据LED本身的功率来变化。电压变化跟着电流变化比较大。
恒流的话电压不敢保证。因为恒流情况下电源供电还好。如果的电池供电。电压就会有变化了。功率彻底就不能保证了。而且光衰就比较厉害了。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会选择恒压还是恒流呢?不知道怎么投票什么的。

网友A:
看上去有道理但总觉得...有种民科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道理但总觉得...有种民科的味道

别的负载都有功率在那摆着。就这个LED。比较事多。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7712
http://www.elecfans.com/d/732654.html
老坛就已经有人做过试验,恒压不限流,LED一样很容易玩完。你所谓的恒压不会过压,只能在发热与散热是相同(工作温度恒定不变)的工作条件下才会成立,但只要温度上升一点,LED内部电阻就会减少,工作电流就增加

网友C:
恒压驱动的LED:   温度升高->内阻减小->电流增大->发热增大->温度更高->内阻更小->电流更大->发热更大....
如果散热不好就是恶性循环,LED很快报废,散热强大的话也还ok:lol:

恒流驱动的LED:   温度升高->内阻减小->电压降低->发热降低->温度降低->内阻增大->电压增大....
负反馈,会到达一个稳态,即使散热不好,也只是功率减小而已,led寿命延长

网友D:
首先搞清楚恒流的特性,恒流状态就算用220V带1个3V的LED理论上也不会烧毁LED,烧毁的最多是驱动. 所以在串联LED电路都是使用恒流方式,半导体特性随温度变化很大,工作电压也是明显波动,一旦在意外情况下一个LED工作点异常,在恒压状态电流会变化很大,势必造成整串LED受损;而在恒流状态就算几个LED短路整串其他LED还是正常工作,不会受影响.

网友:
LED当然是恒流驱动啦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还有恒压一说么,不限制电流的话,迟早玩完

网友:
还是恒流好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7712
http://www.elecfans.com/d/732654.html
老坛就已经有人做过 ...

我上面也提到了,电压变化电流变化比较大。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搞清楚恒流的特性,恒流状态就算用220V带1个3V的LED理论上也不会烧毁LED,烧毁的最多是驱动. 所以在串联L ...

不对吧,led也有击穿电压的,220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压驱动的LED:   温度升高->内阻减小->电流增大->发热增大->温度更高->内阻更小->电流更大->发热更大....
...

我遇到过度温度系数的l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压驱动的LED:   温度升高->内阻减小->电流增大->发热增大->温度更高->内阻更小->电流更大->发热更大....
...

差个字负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吧,led也有击穿电压的,220不可能

注意,恒流的概念.你觉得恒流源会给LED多大的压降?就算你有1000V供电,在恒流源之内,LED该是3V还是只耗费3V,其他的电压不管它的事,除非恒流源压力山大鱼死网破.

网友:
恒压。。。还没见过哪个生产上这么搞的。。。
LED电压差一点电流波动就很大,一不小心就超功率挂了,除非你闲着没事搞个超高精度+低纹波电压源去驱动

网友F:
那还是恒流驱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还是恒流驱动好了

最后选择AMC7135.挺简单的。

网友:
建议楼主搭电路测试,实践出真知,烧坏几个led就知道谁好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