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退带问题的夏普A62磁带录像机

楼主(2019-03-18):
夏普A62录像机,原来好好的,已经很长时间没用了,最近拿出来却不行了。放入磁带,立即退出,反复这样。不知道问题在哪。有人说需要清理状态开关。但实在不知道A62的状态开关在哪。特请高手指教!第一次发帖。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应该是传感器赃了,我那台,出来后瓜带

网友:
这东西太复杂

网友:
大白轮拿下看看。

楼主:
那个大白轮是供带的吧?现在关键是不知道传感器在哪?

网友:
这种录像机适合收藏了,实用价格不高了!

网友:
第一张图,带刹车片的卷带轮那下面找找看。

网友:
这东西通过光电感应检测磁带,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感应器,擦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机械位置传感器的问题,    机芯下面有一块电路板上面有很多光电 微动开关组成的传感器,一一检查   还有一个就是加载电机退磁后力矩不足导致加载不到位,还有一个就是加载电机的控制IC 老化 要么就是电源上的限流电阻变大引起电动机加载力矩不足。。。。

网友:
4-HEAD的没什么用在垃圾站看到都没要,6-HEAD跟-8-HEAD才有收藏价值
这个问题简单的很,把带架拆下来,你会看到大齿轮带动右边的一块铁顶带架上面的一个分离器,带架上面的叉状的东西分离才了进带如果带架上面的叉状的东西不分离就会退回来,还有带动带架那个皮带也很重要

网友:
稳定可靠的2马达结构

网友:
状态开关由加载机构驱动,即使设计的再隐蔽顺着加载轮系都能找到。你这个估计在那个黑色的功能凸轮下面,没经验最好还是自己别盲目乱弄,加载部分对位可是这机器维修一大难点。

楼主(2019-05-13):
十分感谢各位高手的赐教,非常受益。已经找到状态开关,并做了清理。

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不进带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赐教。已经找到状态开关了。并做了清理。

楼主:
怎么不能回复呢?

网友B(2019-09-08):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应该是传感器赃了,我那台,出来后瓜带

我的也是出仓挂带,兄台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出仓挂带,兄台解决问题没有

根本不修。坏的原因是20几年前,借给别人用来,回来会就出问题,机器好像是广东产的。

你修这个做什么啊,

都这么多年了,皮带也应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修。坏的原因是20几年前,借给别人用来,回来会就出问题,机器好像是广东产的。

你修这个做什么啊 ...

我的貌似也是借给别人就出问题了,夏普MH72,马来产
原来还接模拟信号当信号增强器连电视,现在床下了,进出倒是可以,就是播放无图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修。坏的原因是20几年前,借给别人用来,回来会就出问题,机器好像是广东产的。

你修这个做什么啊 ...

我的解决办法是吧录像带的那个盖板取掉,这个是拱带轮回收不到位引起的

网友(2020-12-0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赐教。已经找到状态开关了。并做了清理。

请问怎么拆开那个状态开关?需要把加载电机取下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