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7620千兆版路由器拆机

楼主(2019-03-18):
TP-Link的路由器塑料盒子的卡扣设计不太好拆,一点一点的撬,不可避免的还是要把边缘撬坏。TP-Link WDR7620这款共有九个卡口。

网友:
现在的路由是越来越没得玩了

网友:
TP的要求不高可以用用,玩机就算了~

网友:
嗯,百元级别的tp千兆用的都是MTK定制芯片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芯片的马甲

网友A:
我买了7620 和7660各一个。还行。。。天抠连个指示灯都做不好,。越来越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7620 和7660各一个。还行。。。天抠连个指示灯都做不好,。越来越省了。 ...

我就是为了改造指示灯,才拆的。

网友:
这种玩意不如只用2.4G,里面多搞几片无线芯片多通道协同工作,增加无线接入量

网友:
有人曾经说过,联发科不加功放都是耍流氓!

网友:
这个省料到了极致

网友:
现在的用料越来越少,没用以前的产品耐用

网友B:
狗曰的TP,这货集成内存也就算了,TMD连指示灯都缩成一个了,为了节约成本也是拼了。

网友:
MT7620DA的变形

网友(2019-10-13):
灯在网线接口那里

网友(2020-01-26):
醉了,这真是缩水到极致了

网友:
TP的1900M现在基本上都是这套芯片组,性能还行,功耗也低,对得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曰的TP,这货集成内存也就算了,TMD连指示灯都缩成一个了,为了节约成本也是拼了。 ...

每个网线接口上有灯,请勿随意乱喷。标准的键盘手

网友:
内存又集成了

网友:
是不是天线越多,信号越好

网友:
特喜欢之前的老路由器那些线路单独的指示灯

网友:
TP的路由确实省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