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家小寻A5儿童手表首拆

楼主(2019-03-18):
小米家出的小寻A5儿童手表,内置小爱同学,喜马拉雅FM(精简版),于是315花199元抢了一个,送了个书包。
今天到手测试了下,发现除了小爱是亮点,其他都没360用起来顺手,可能是360儿童手表用习惯了,反正就当买了个玩具吧。

开机:

用的是nano-sim的小卡,大卡需要剪卡才能用

手表整体设计IPX7级防水

拆开后盖的主板:可惜内存很小只有2M,下载喜马拉雅听书空间很有限,而且音质有破音。

主板用的黑色+沉金,工艺还可以,集成度还不错,就是显示屏小了点。

电池用的是4.35V高压电池,待机时间应该还不错,因为是2G网络耗电控制还行,就是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关停2G,如果考虑以后方便,建议还是一部到位直接买4G的

拆解到此为止,等用段时间后再拆屏蔽罩看看内部芯片。

网友A:
2g网络允许的话,我觉得2g就足够了。360那个我买了,大概4.5才需要充一次。语音电话定位都满足了。再多就没意思了,浪费电

网友:
如果没有虚标,730mah的电池在2g网络下面,如果连续开定位,2天没问题,
市面上80%的儿童手表都需要一天一充

网友:
是靠GPS还是靠基站定位? 我觉得基站定位偏差很大,我这里是四线城市,偏差好几百米,如果去郊外,偏差就更大了。

网友:
2g,十年内都不会关,那是保证基本通讯的,勉强也能上网,不过那种速度也就能做个定位的啥。
         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池容量最大730ma,友商的最大就600ma。最可惜的是,没有配摄像头和闪光灯(危急时可当 电筒),另外有个配相机的S2,像素也就是30万,不过要贵50。
       充电口在下面,那个挡板估计很快就会烂掉,汗水窝在那,还不如开在两边。那个咪头设在要专用工具才能取卡的卡槽旁,一不留意就捅坏了。

网友:
GSM通讯是基础通讯,就和FM一样,短时期不会关停的

楼主:
这个是多元定位,精度5米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A:
2g网络允许的话,我觉得2g就足够了。360那个我买了,大概4.5才需要充一次。语音电话定位都满足了。再多就没 ...

360的哪一款

网友(2020-08-26):
请问下 充不进去电 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