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285P老路由,老受到攻击,怎么办?

楼主(2019-03-18):
因为还是100M,喜欢285P的情怀,所以用了多年,还是用着285PB的机子,后面带WIFI,一直稳定工作,带着少于10台电脑,其实非常满意的;
但偶尔看日志,都是很多“来客”试图访问,甚至试图帮我升级固件;因为管理和使用的需要又不想关闭“web访问”功能和**壳DDNS;
请教大神,你还有用这机机吗?有同样情况吗?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不要用弱密码和默认的出厂密码,就很安全了

很多都是来扫你是不是用了出厂密码的,比如默认的admin 123456 之类的密码

网友B:
受DDNS拖累吧~改个非常复杂的密码~

网友C:
有无办法指定某个Mac能登录网关,其它一律拒绝?

网友D:
固件升级到最新试一下,前些年磊科固件爆过一次漏洞,统一升级了一次

网友:
前段时间我还扫过,扫到了几个网络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弱密码和默认的出厂密码,就很安全了

很多都是来扫你是不是用了出厂密码的,比如默认的admin 123456 ...

谢谢,确实,后门端口已乱指,使用了加用户密码,希望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升级到最新试一下,前些年磊科固件爆过一次漏洞,统一升级了一次

这个型号旧,很久没升级了,最新好象是2016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办法指定某个Mac能登录网关,其它一律拒绝?

没法限定MAC,可以限IP地址,但自己取得的IP地址不固定,难以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DDNS拖累吧~改个非常复杂的密码~

已经很复杂了,希望没事,

网友D:
升一下试试,我看官网最新的是1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一下试试,我看官网最新的是17年

对哟,好久没看它官网,一看,确实有个2017年11月的升级固件,要升来看看,谢谢提醒!

网友:
建议换好一些的路由器,现在很多新的路由器防这些都是小事

网友:
1. 禁止外部访问
2. 账号别用root、admin这样的。

网友E:
把WEB登录端口改一下,因为现在是默认80的,所以直接输入IP地址就可以出来登录页面。你可以常试一下改为8989等,到时候自己登录在IP地址后边加上8989就可以了。

网友F:
我就在用,解决方法就是

设置DMZ到任意IP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WEB登录端口改一下,因为现在是默认80的,所以直接输入IP地址就可以出来登录页面。你可以常试一下改为898 ...

我也有改端口,试过很多端口是自己也访不了的,可能电信有限,于是也是设了8X,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在用,解决方法就是

设置DMZ到任意IP即可

谢谢,会试试DMZ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改端口,试过很多端口是自己也访不了的,可能电信有限,于是也是设了8X, ...

两位的端口很多都被占用的,你可以试一下8989.8787这一些。自己访问就在ip后边加上:8989就可以了。

网友:
路由器关闭外网访问。
然后内网找一台机器,开远程桌面或者其他远程功能,用路由器进行端口映射到外网,再通过这个内网机器管理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