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NJTY T21E万用表拆解测试,颠覆传统的使用方式

楼主(2019-03-18):
最近朋友送个自动识别、自动档全按键万用表, 心想也就是个玩具表,定位电工现场用表。

但我拆开后有点意外,里面用料不少,到底也是正规老牌表厂,电路我看不懂,但外壳用料和磨具不比UT差。照片看不出用料好坏,我手上有些表看上去那个用料?

更没想到的是:
1、电阻自动档:无穷大到0欧----秒杀(看不到跳档过程和尾数跳动,直接出结果)(内部还有识别电压和电阻过程)

2、因是交直流自动识别,心想在实际电路中如;测CPU供电场管各脚和开关电源开关管的D极(这里直流是工作源,交流是工作主题,强功率的开关信号对表是个考验)的DCV时,那就乱套了(乱跳乱叫)。实际很稳定显示DCV,与正常的表对比证实。 不少人工切换的表在测开关管D极时都会乱跳乱叫(如我的UT71A),61E和1232等那就太不应该了。

3、大多真有效值的表,测市电半波,用ACV档测出都在120V上下,只有时示波器和带有ACV+DCV 复合档的表才能测出156V,T21E也能测出,我感到意外,但愿不是偶然。

电阻电压档开机电流5mA上下,电流大了点,应该是里面用料多了,待机时它始终输出识别脉冲。(我是供电回路穿1欧测电压,以下都是)

电压档耗电

二极档待机耗电

电容档待机耗电

导通档开叫时耗电

开背光和前端照明耗电

二极档量程:0.050---2.000V,短路电流:340uA

二极档点亮照明二极管和普通发光管,实际非直流,发光管是在闪光。

普通二极管

一个二极管

二个二极管

反向测

T21E二极档要拔插红表笔,我不喜欢,这是用电阻挡测二极管:大小功率二极管、硅、锗等我用电阻挡反复试了都正常估测,可正向导通三个硅二极管。(用此档最大好处是可带电在线估测),T21E此档输出极性是反的(像指针表)

或许是自动识别的原因,电阻挡输出不是直流,

二极档输出的也不是直流

电容档

下面说说T21E 与传统数字表和指针表不同的用法,举例是强电电工最基本的检测。
照明、动力设备供电,先要确认:保险丝、断路器、继电器、开关等等。

要快捷?那就测一次能判断多个结果(下面说的复杂,实际秒出判断结果)。
下面是测断路器上下二点(继电器、保险丝、开关等等都一样)

表叫:说明导通正常(保险丝、断路器等等)
玩熟了T21E还可知道读数0欧:回路无市电,有读数:回路有市电(干扰表)或接触点氧化。

保险丝等等开路,后面负载开路或没市电

保险丝等等开路,有市电并且后面负载回路导通或正常。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过去只有挑灯能做,其它表?如果保险丝等等是开路了?那就等着烧表吧(数字表电阻挡大多不怕220V,但大多数只能秒级内抗烧)。

T21E是电工用表。

我个人认为,因为电压、导通、电阻及二极都在一档,最大特点是可长时间600V。电阻挡速度也快。
现在的条件不提倡它一表打天下(缺毫伏档) ,
作为外出表、备用表、有点安全常识的普通用户用用不错,简单快捷。

电脑城了维修的,用的最多的就是、打阻值和测电压(这可是导通、二极、高阻值、交流、直流电压一档搞定,并且可带电还不用频繁来回换档)。

5分钟不使用自动关机,按住HOLD后开机可取消。

DCV档读数最后一位,会来回跳一个字(不知是否是自动识别的原因?)

这个不清楚是真功夫还是巧合?
没有DC+AC复合档的表测市电半波基本都是120V上下。

楼主:
补充

4、对电解ESR大了的,21E的电容档因驱动信号的原因,比其它表来的特别敏感。所以了解自己的工具,对自己的工作会更方便。

47uF

1000UF

网友A:
淘宝上竟然搜不到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竟然搜不到这款

把品牌名字去掉,就能搜到功能一样的表

网友B:
天宇是生产指针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宇是生产指针表的

过去好像做过MF47

现在也做数字表,

网友C:
内部芯片不介绍下??样子是否丑点?可能看惯了长方体。

网友D:
全自动档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测量小于0.6V的电压,而且电压档内阻往往很小,一般只有1MΩ左右,用作低压电器维修会非常不便的。如果这两个重大缺陷获得改进的话,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样子很丑唉

网友:
又想骗我去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芯片不介绍下??样子是否丑点?可能看惯了长方体。

抱歉!

这方面我真外行,也就表用多了有点感觉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档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测量小于0.6V的电压,而且电压档内阻往往很小,一般只有1MΩ左右,用作低压电器 ...

厂家定位电工用表,

或许目前的技术毫伏档不行(或许是为了同档能识别测电阻)

21E
DCV档内阻10M 厂家说ACV也是10M

我测了DCV是10M,而ACV无法测,用手捏一表棒,另一表棒搭火线,电压只有普通表的10分之2吧
感觉ACV档内阻1M

此表有调节工艺孔,调精度肯定可以,不知是否像0660一样,也能调整功能(再打开个没有自动识别的毫伏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定位电工用表,

或许目前的技术毫伏档不行(或许是为了同档能识别测电阻)

没有外置存储器,显然不是0660方案,diy还是免了吧。

网友E:
近一两年很多厂家都出这种全自动表,我买的是peakmeter的全自动钳表,就一个开关,用着挺方便。

网友:
别说...那颗热封胶可真规范,方方正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一两年很多厂家都出这种全自动表,我买的是peakmeter的全自动钳表,就一个开关,用着挺方便。 ...

我感觉
近年这类表出了不少,好像内部方案技术都是台商和港商的,国内厂家只是用料和外壳等有差异。

网友F:
正想说,就发现楼主已说

T21E二极档要拔插红表笔,我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想说,就发现楼主已说

T21E二极档要拔插红表笔,我不喜欢,

是的

应该是二极档无法长时间受600V, 厂家只能分开

好歹电阻挡能代用,这比不上二极档,但一般没问题,这样就一档通吃,方便了(当主流表,缺毫伏档,备用、外出、外借不错。

二极档非直流驱动,如用来观察电解的冲放电过程:只能看到0.255V(普通二极档可到OL)
这些也不算问题,它的定位决定的。

网友:
居然可以带电测电阻,电阻电压同时测,测得的数据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