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容vloss值正常范围,另附电容ESR对照表

楼主(2019-03-18):
请教晶体管测量电容vloss值正常范围是多少%。另附在网上找的电容ESR对照表。

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关于电容vloss值正常范围的描述,如下图。

网友:
这东西,本身就是个参考数值,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电容,其ESR相差挺大的。并且这个跟测试试仪器的类型也有关系,频率高些,其值就小些。你可以建立一个你自己的ESR表,这样心里更有谱。

网友:
vloss应该为0,最好

楼主:
这个都知道啊:lol:vloss到%多少为不能用啊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知道啊vloss到%多少为不能用啊想知道

看干什么用了,当然越小越好了,大电解肯定就大,和esr一样不同电容不一样

网友B(2021-02-22):
没看懂
什么晶体管测电容?晶体管测试仪也测不了结电容啊
Vloss也没听说过,是结电容的参数还是电容器的?第一次听说,麻烦给解释下

网友:
不明白何谓vloss值

网友C(2021-06-13):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什么晶体管测电容?晶体管测试仪也测不了结电容啊
Vloss也没听说过,是结电容的参数还是电容器的?第 ...

哈哈:现在有一种晶体管、电容等测试仪能测。几十元一个。对电容就有三个指标:容量、ESR、vloss三个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现在有一种晶体管、电容等测试仪能测。几十元一个。对电容就有三个指标:容量、ESR、vloss三个指标 ...

还是没说啥是vloss啊
主题说找到了vloss范围,我愣是没看明白哪点儿是vlos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现在有一种晶体管、电容等测试仪能测。几十元一个。对电容就有三个指标:容量、ESR、vloss三个指标 ...

你说的Vloss指的是D(dissipation)?

网友:
一头雾水,啥也没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Vloss指的是D(dissipation)?

老师,我那个测试仪上显示两个指标:一个ESR;另一个VIOSS.卖家说是损耗,我不懂才在这里请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我那个测试仪上显示两个指标:一个ESR;另一个VIOSS.卖家说是损耗,我不懂才在这里请教。谢谢 ...

不是老师,我不知道vloss是什么,损耗是d,这种淘宝上自创概念的仪器还是三思啊。很多时候图便宜买回来的往往不堪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老师,我不知道vloss是什么,损耗是d,这种淘宝上自创概念的仪器还是三思啊。很多时候图便宜买回来的 ...

谢谢老师,确实是自创概念的东西。只能做个参考,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出规律。因为它可以定量的看,比指针表 的更直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确实是自创概念的东西。只能做个参考,可以在实践中摸索出规律。因为它可以定量的看,比指针表 ...

还不如弄个许老师的电桥,或者找个二手lcr电桥也就百元多点而已,技术上是不容模棱两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弄个许老师的电桥,或者找个二手lcr电桥也就百元多点而已,技术上是不容模棱两可的。 ...

业余的用用而已。如果争钱用就得好点了!

网友(2023-09-13):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D值大于2的就不能用了?

网友D:
loss有损失、丢失、亏损的意思,Vloss应该是电容量的亏损意思吧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D:
loss有损失、丢失、亏损的意思,Vloss应该是电容量的亏损意思吧

类似电池损耗?我也猜是这样,越大当然也越差了,
我也买了这种表,我发现手上的电解几乎都是较差范围,有一些看着挺新的,当然也有接近表中的附值电容。
也就一个参考吧,比如220UF最差的是1.523,如果你手头的超过了这个值,比如10就损耗非常大了,但是10以内可能是还可以用的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B:
不是老师,我不知道vloss是什么,损耗是d,这种淘宝上自创概念的仪器还是三思啊。很多时候图便宜买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