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24针打印机打印头详拆

楼主(2019-03-18):
除了针式打印机之外,其它类型的打印机都与“针”无关,也不会标注它有多少“针”。
针式打印机的打印原理比较特别,它的打印头上有排成一排的若干打印针,平时收缩在打印头内。
在打印文档时,这些针在电路的控制下弹出,弹出的针会顶着色带撞击到纸张上,从而将色带上的油墨打印在纸上。
打印针的弹出和收缩,就形成了针式打印机那独特的噪声。

我个人理解头里就是24个电磁铁!

网友:
见识了!这就是针打头~~~

网友A:
针的长短不一样,还得 按原来顺序放进去。要不会磨色带的。

网友B:
曾经手贱拆了一个好的,结果装不回去了,又花了几百大洋买了个新的~

网友:
这是一层针的打印头吧,还有两层针的打印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手贱拆了一个好的,结果装不回去了,又花了几百大洋买了个新的~

我又原封不动装回去了

网友C:
这个还好拆也好装,爱普生的就有点麻烦了,上下针设计,短针断了还要把12个长针全部拆开才能换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好拆也好装,爱普生的就有点麻烦了,上下针设计,短针断了还要把12个长针全部拆开才能换针, ...

上下两层,结构合理,但是拆装麻烦!
先谢楼主分享。学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原封不动装回去了

谢谢楼主

网友:
24个微型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的长短不一样,还得 按原来顺序放进去。要不会磨色带的。

已经不要的打印机  无所谓了

网友:
我拆过一个映美的头,好像是epson出的

网友:
这一堆线圈看着舒服,中间加个永磁转子,改造一下能变成无刷电机

网友:
好像是实得的,我就拆坏过一个

网友:
请教一下,针式打印机国际品牌中哪个品牌要耐用一些,国内品牌中又有哪个品牌要好耐用一些。

网友:
拆很简单,能装回去并且还能打印,那才算完

网友:
机械结构,看起来复杂的,还有长短针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针的长短不一样,还得 按原来顺序放进去。要不会磨色带的。

记得以前拆过的打印机的打印针都是一样长的,短的是因为断针了,所以才短。现在直接就有长短区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记得以前拆过的打印机的打印针都是一样长的,短的是因为断针了,所以才短。现在直接就有长短区别了? ...

上面圈打,下面露出的小。椭圆长轴部分的针长。短轴中间的针短。不会差很多。但是换了需要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圈打,下面露出的小。椭圆长轴部分的针长。短轴中间的针短。不会差很多。但是换了需要磨。 ...

好的  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