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求助:谁有这款蓝牙收音机的接线图?谢谢!!

楼主(2019-03-18):
求助:谁有这款蓝牙收音机接线图?谢谢!!

网友A:
哪买的 ,找卖家呗,呵呵,话说这单定的造型不错,好加工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买的 ,找卖家呗,呵呵,话说这单定的造型不错,好加工外壳

别人送的 他也不知道啊

网友:
车机型号牌子也不说,各个角度照片也没有,谁懂??

网友B:
插口图没得一个 怎么告诉你?

楼主:
这个是2019款别克凯越的低配的车机 和以前的插口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口图没得一个 怎么告诉你?

请看接口图片

网友:
这插头的没玩过 我估计粗的是电源和喇叭 细的是其他不太用得到的功能 找不到接线图只能拆机看 功放块出来的是哪几个脚 对比官方pdf就知道喇叭怎么接了 然后和大电感大电容通的是哪个 就分出正负极了 如果没协议 就是can通讯 那就差acc了 把剩下的粗的针脚接个电阻一个一个搭一下就应该能试出acc

楼主:
昨晚拆机了
可以开机了   但是面板灯点不亮

有可恶的10分钟关机   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