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7寸显示屏怎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9-03-18):
这个LG显示屏,平时好好的,今天刚插上电,响了声啪,然后没亮了,应是电源烧了吧,想拆又拆不开,后面无螺丝的,前面框框只能扒开一点,屏框都扒坏了,这个怎拆泥

网友:
应是电源坏了。

网友:
看看底部有没有扣子能撬开,有的屏好像要把底座也拆了才行

网友:
慢慢撬就可以撬开

网友:
一般都是拆屏框吧,,,

网友:
如果前面扣不开那么多半要撬开,一般情况有些地方用卡扣卡住的,撬开后卡扣很有可能就废了。

网友:
只能撬,我也拆过自己的显示器,有22个卡扣,难撬得要命。

网友:
拆壳都不行,那你拆开怎么弄啊,电路你懂吗,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