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交易区买的6元钱包邮的罗翔简易路灯拆解

楼主(2019-03-18):
逛论坛看到的6元钱的路灯,感觉很便宜就买了一个回来试试,感觉还不错,标称50W,实测16W,亮度还可以,发热不算严重

楼主:
灯的驱动看起来很简单,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JX1008是个啥芯片?在百度上没查到,灯板后面没有导热硅脂,自己涂上了

网友:
虽然不贵,但不是很看好

网友:
这个灯去年偶也撸过,实在不行也
壳子是铁皮的,地线啥的也没接,驱动是线性恒流,温升比较高,去年被大家伙抨击过

网友:
谢谢分享。。。。六头羊,挺划算!等米下锅中。。。。。。

网友:
频闪超级严重,只能吃灰了

网友:
有点像直驱,相当于恒流三极管模式,发热会大些,还没有电容,估计得闪。如果16W灯板还不热,可以考虑换一个好一点的驱动。

网友:
铝基板还是要好评

网友:
最好找个废旧笔记本电源,把高压侧滤波电容接在楼主的灯具上,可以减缓频闪。

网友:
这灯色温如何?4k到5k比较好

网友:
路灯用3000k左右,黄光晚上穿透力超好。

网友A:
5并10串?总电流80mA?一串不到10mA,是不是哪不对?今天弄个2并6串的2835珠,调大限流电阻,一串65mA。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并10串?总电流80mA?一串不到10mA,是不是哪不对?今天弄个2并6串的2835珠,调大限流电阻,一串65mA。合 ...

线性恒流直驱,灯珠是50串的,仔细看后面的图。

网友:
线性恒流,也是恒流,灯板搞好散热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的驱动看起来很简单,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JX1008是个啥芯片?在百度上没查到,灯板后面没有导热硅脂, ...

这灯估计虚标比较厉害,要不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的驱动看起来很简单,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JX1008是个啥芯片?在百度上没查到,灯板后面没有导热硅脂, ...

JX1008估计是个单通道LED恒流驱动控制芯片,这种恒流芯片输出电流外置可调范围一般不大,在5mA~80mA左右。常用于多个LED串联的电路。

网友:
恒流二极管方案。随电压波动,闪啊闪。

网友(2019-05-06):
跟风撸了一个,一直没开封。昨天想起来,接电试试看。所有灯珠都是微亮状态,直接扔一边去了。

网友:
有个和楼主一样的显示表,这个直接用220没问题吗

网友(2020-07-19):
也有个这样的灯,驱动位置烫得一塌糊涂,
线性恒流,多余的功率全耗到驱动上了,还没法避免。

想到的方法只有把驱动全挖了,再外接驱动才行。